BLE-CC2640--CC2640之LED

楼主:
1、简介

本文简介如何在simpleBLEperipheral工程中控制LED。

2、实验平台

协议栈版本:ble_cc26xx_2_01_00_44423

编译软件: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ersion 7.40

硬件平台:CC26xxDK开发板

仿真器:XDS100V3(香瓜)

3、实验前提
1、在进行本文步骤前,请先阅读以下博文:
暂无

2、在进行本文步骤前,请先实现以下博文:

暂无

4、硬件原理图

由上面的两张图可知:

1、IO口为高电平时,LED亮;IO口为低电平时,LED灭。

2、

LED1——DIO_25

LED2——DIO_27

LED3——DIO_7

LED4——DIO_0

注:SFM16是拨码开关。

5、实验步骤

1、编写并添加自定义的LED驱动

1)写一个LED驱动GUA_Led.c(存放在“……\ble_cc26xx_2_01_00_44423\Projects\ble\SimpleBLEPeripheral\CC26xx\Source\Application\GUA”路径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GUA_Led.c
  • //introduce:    香瓜自定义的LED驱动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8.16
  • //******************************************************************************
  • #include
  • #include
  •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 #include "Board.h"
  • #include "GUA_Led.h"
  • /*********************宏定义************************/
  • #ifndef U8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endif
  •
  • /*********************内部变量************************/
  • static PIN_State  ledPins;
  • static PIN_Handle hledPins = NULL;
  •
  • //IO配置
  • PIN_Config ledPinsCfg[] =
  • {
  •     Board_LED1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Board_LED2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Board_LED3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Board_LED4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PIN_TERMINATE
  • };
  •
  • //******************************************************************************
  • //name:             GUA_Led_Set
  • //introduce:        香瓜点灯驱动
  • //parameter:        led:HAL_LED_1、HAL_LED_2、HAL_LED_3、HAL_LED_4、HAL_LED_ALL
  • //                  mode:HAL_LED_MODE_OFF、HAL_LED_MODE_ON、HAL_LED_MODE_FLASH、HAL_LED_MODE_TOGGL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8.16
  • //******************************************************************************
  • void GUA_Led_Set(U8 led, U8 mode)
  • {
  •   U8 i = 0;
  •   U8 pin[4] = {Board_LED1, Board_LED2, Board_LED3, Board_LED4};
  •
  •   //第一次使用时注册IO
  •   if(NULL == hledPins)
  •   {
  •     hledPins = PIN_open(&ledPins, ledPinsCfg);
  •   }
  •
  •   //依次检测4个led是否有执行动作
  •   for(i = 0; i <= 3; i++)
  •   {
  •     if(led & (1 << i))
  •     {
  •       switch(mode)
  •       {
  •         case HAL_LED_MODE_OFF:
  •         {
  •           PIN_setOutputValue(hledPins, pin, 0);
  •           break;
  •         }
  •
  •         case HAL_LED_MODE_ON:
  •         {
  •           PIN_setOutputValue(hledPins, pin, 1);
  •           break;
  •         }
  •
  •         case HAL_LED_MODE_FLASH:
  •         {
  •           PIN_setOutputValue(hledPins, pin, 1);
  •           Task_sleep(10*1000/Clock_tickPeriod);
  •           PIN_setOutputValue(hledPins, pin, 0);
  •           break;
  •         }
  •
  •         case HAL_LED_MODE_TOGGLE:
  •         {
  •           PIN_setOutputValue(hledPins, pin, !PIN_getOutputValue( pin));
  •           break;
  •         }
  •       }
  •     }
  •   }
  • }

2)写一个LED驱动头文件GUA_Led.h(存放在“……\ble_cc26xx_2_01_00_44423\Projects\ble\SimpleBLEPeripheral\CC26xx\Source\Application\GUA”路径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GUA_Led.h
  • //introduce:    香瓜自定义的LED驱动头文件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8.16
  • //******************************************************************************
  • #ifndef _GUA_LED_H_
  • #define _GUA_LED_H_
  •
  • /*********************宏定义************************/
  • //LEDS
  • #define HAL_LED_1     0x01
  • #define HAL_LED_2     0x02
  • #define HAL_LED_3     0x04
  • #define HAL_LED_4     0x08
  • #define HAL_LED_ALL   (HAL_LED_1 | HAL_LED_2 | HAL_LED_3 | HAL_LED_4)
  •
  • //Modes
  • #define HAL_LED_MODE_OFF     0x00
  • #define HAL_LED_MODE_ON      0x01
  • #define HAL_LED_MODE_FLASH   0x02
  • #define HAL_LED_MODE_TOGGLE  0x04
  •
  • /*********************函数声明************************/
  • extern void GUA_Led_Set(unsigned char led, unsigned char mode);
  •
  • #endif

3)工程中添加GUA_Led.c和GUA_Led.h

4)在IAR设置中添加按键驱动源文件路径

[cpp] view plain copy

  • $PROJ_DIR$/../../../Source/Application/GUA

2、修改协议栈LED对应引脚(Board.h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Leds */
  • #define Board_LED_ON                        1               /* LEDs on CC2650 are active high */
  • #define Board_LED_OFF                       0
  • #define Board_LED1                          IOID_25         /* RF2.11 */
  • #define Board_LED2                          IOID_27         /* RF2.13 */
  • #define Board_LED3                          IOID_7          /* RF1.2  */
  • #define Board_LED4                          IOID_0//IOID_6          /* RF1.4  */

由于开发板使用的LED4为IOID_0,而协议栈默认使用的是IOID_6,因此做如上修改。

3、应用层调用(simpleBLEperipheral.c中)

1)添加头文件

[cpp] view plain copy

  • //GUA
  • #include "GUA_Led.h"
  • //GUA

2)添加测试代码(SimpleBLEPeripheral_init函数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点灯
  • GUA_Led_Set(HAL_LED_1, HAL_LED_MODE_ON);              //LED1 亮
  • GUA_Led_Set(HAL_LED_2, HAL_LED_MODE_ON);              //LED2 亮
  • GUA_Led_Set(HAL_LED_3, HAL_LED_MODE_ON);              //LED3 亮
  • GUA_Led_Set(HAL_LED_4, HAL_LED_MODE_ON);              //LED4 亮
  • GUA_Led_Set(HAL_LED_ALL, HAL_LED_MODE_OFF);           //LED全灭
  • GUA_Led_Set(HAL_LED_ALL, HAL_LED_MODE_ON);            //LED全亮
  • GUA_Led_Set(HAL_LED_ALL, HAL_LED_MODE_TOGGLE);        //LED全反转一次
  • GUA_Led_Set(HAL_LED_ALL, HAL_LED_MODE_FLASH);         //LED全亮灭一次

6、注意事项

暂无

7、实验结果

用仿真器单步执行,可以发现LED的测试代码实际现象,与香瓜注释相一致。下图为LED全亮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