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之配对与绑定

楼主:
实验步骤
1、添加一个绑定与否的状态变量(simpleBLEPeripheral.c)
[cpp] view plai copy

  • //GUA
  • typedef enum
  • {
  •   PAIRSTATUS_PAIRED = 0,
  •   PAIRSTATUS_NO_PAIRED,
  • }PAIRSTATUS;
  • static PAIRSTATUS gPairStatus = PAIRSTATUS_NO_PAIRED;//配对状态,默认是没配对

2、修改绑定初始化(simpleBLEPeripheral.c的SimpleBLEPeripheral_Init函数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 Setup the GAP Bond Manager
  • {
  •   uint32_t passkey = 0; // passkey "000000"
  •   //uint8_t pairMode = GAPBOND_PAIRING_MODE_WAIT_FOR_REQ;
  •   uint8 pairMode = 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
  •   uint8_t mitm = TRUE;
  •   uint8_t ioCap = GAPBOND_IO_CAP_DISPLAY_ONLY;
  •   uint8_t bonding = TRUE;
  •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DEFAULT_PASSCODE, sizeof(uint32_t),
  •                           &passkey);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PAIRING_MODE, sizeof(uint8_t), &pairMode);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MITM_PROTECTION, sizeof(uint8_t), &mitm);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IO_CAPABILITIES, sizeof(uint8_t), &ioCap);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BONDING_ENABLED, sizeof(uint8_t), &bonding);
  • }

注:
1)GAPBOND_PAIRING_MODE_WAIT_FOR_REQ
这个宏是表示等待对方发起配对请求的模式,如果主从机都是这种模式,则双方都不会发起配对请求。
因此主从机的其中一方必须要配置成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方可进行配对。
从机中往往有机密数据,因此从机端需要配置成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否则如果配对请求的主动权交予主机,主机一旦不发起请求,那也就无配对过程,导致从机的数据公之于众了。

2)GAPBOND_IO_CAP_DISPLAY_ONLY
这个宏是只显示密码,将密码显示在LCD上给主机看,主机也就知道密码了。
如果设备有按键可以输入密码,也可以选择GAPBOND_IO_CAP_KEYBOARD_ONLY。

3、注册回调函数(simpleBLEPeripheral.c中)
1)注册回调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 // GAP Bond Manager Callbacks
  • static gapBondCBs_t simpleBLEPeripheral_BondMgrCBs =
  • {
  •   GUA_PasscodeCB,                       //密码回调
  •   GUA_PairStateCB                       //绑定状态回调
  • };

2)定义配对相关函数、绑定相关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 //******************************************************************************
  • //name:             GUA_PasscodeCB
  • //introduce:        配对回调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9.01
  • //******************************************************************************
  • static void GUA_PasscodeCB(uint8 *deviceAddr,uint16 connectionHandle,uint8 uiInputs,uint8 uiOutputs)
  • {
  •   // Note:  the only parameter used here is connectionHandle, but this has
  •   // already been obtained by gapConnHandle so the argument is not stored.
  •
  •   // Queue the event.
  •   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SBP_GUA_PASSCODE_EVT, 0, NULL);
  • }
  •
  • //******************************************************************************
  • //name:             GUA_PasscodeEvt
  • //introduce:        配对处理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9.01
  • //******************************************************************************
  • static void GUA_PasscodeEvt(uint16 connectionHandle)
  • {
  •   uint32  passcode;
  •
  •   //设置密码
  •   passcode = 456890;
  •
  •   //发送密码响应给主机
  •   GAPBondMgr_PasscodeRsp( connectionHandle, SUCCESS, passcode );
  • }
  •
  • //******************************************************************************
  • //name:             GUA_PairStateCB
  • //introduce:        绑定回调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9.01
  • //******************************************************************************
  • static void GUA_PairStateCB(uint16 connHandle, uint8 state, uint8 status)
  • {
  •   uint8_t *pData;
  •
  •   // Note: connHandle is not used, so the variable is not stored.
  •
  •   // Allocate message data
  •   if ((pData = ICall_malloc(sizeof(uint8_t))))
  •   {
  •     *pData = status;
  •
  •     // Queue the event.
  •     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SBP_GUA_PAIRING_STATE_EVT, state, pData);
  •   }
  • }
  •
  • //******************************************************************************
  • //name:             GUA_PairStateEvt
  • //introduce:        绑定处理
  • //parameter: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甜甜的大香瓜
  • //email:            897503845@qq.com
  • //QQ group          香瓜BLE之CC2640(557278427)
  • //changetime:       2016.09.01
  • //******************************************************************************
  • static void GUA_PairStateEvt(uint8_t state, uint8_t status)
  • {
  •   //主机发起连接,会进入开始配对状态
  •   if ( state == GAPBOND_PAIRING_STATE_STARTED )
  •   {
  •     gPairStatus = PAIRSTATUS_NO_PAIRED;
  •   }
  •
  •   //当主机提交密码后,会进入配对完成状态
  •   else if ( state == GAPBOND_PAIRING_STATE_COMPLETE )
  •   {
  •     //配对成功
  •     if ( status == SUCCESS )
  •     {
  •       gPairStatus = PAIRSTATUS_PAIRED;
  •     }
  •
  •     //已配对过
  •     else if(status == SMP_PAIRING_FAILED_UNSPECIFIED)
  •     {
  •       gPairStatus = PAIRSTATUS_PAIRED;
  •     }
  •
  •     //配对失败
  •     else
  •     {
  •       gPairStatus = PAIRSTATUS_NO_PAIRED;
  •     }
  •
  •     //配对失败则断开连接
  •     if(gPairStatus == PAIRSTATUS_NO_PAIRED)
  •     {
  •       GAPRole_TerminateConnection();
  •     }
  •   }
  •   else if ( state == GAPBOND_PAIRING_STATE_BONDED )
  •   {
  •     if ( status == SUCCESS )
  •     {
  •
  •     }
  •   }
  • }

3)声明回调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 //GUA
  • static void GUA_PasscodeCB(uint8 *deviceAddr,uint16 connectionHandle,uint8 uiInputs,uint8 uiOutputs);
  • static void GUA_PairStateCB(uint16 connHandle, uint8 state, uint8 status);
  • static void GUA_PairStateEvt(uint8_t state, uint8_t status);
  • static void GUA_PasscodeEvt(uint16 connectionHandle);

4、修改应用层消息处理

1)添加事件宏(simpleBLEPeripheral.c中)
[cpp] view plain copy

  • //GUA
  • #define SBP_GUA_PASSCODE_EVT                  0x0100    //配对事件
  • #define SBP_GUA_PAIRING_STATE_EVT             0x0200    //绑定事件

2)添加事件处理(替换simpleBLEPeripheral.c中的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AppMsg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AppMsg(sbpEvt_t *pMsg)
  • {
  •   switch (pMsg->hdr.event)
  •   {
  •     case SBP_STATE_CHANGE_EVT:
  •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StateChangeEvt((gaprole_States_t)pMsg->
  •                                                 hdr.state);
  •       break;
  •
  •     case SBP_CHAR_CHANGE_EVT:
  •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CharValueChangeEvt(pMsg->hdr.state);
  •       break;
  •
  •     // Passcode CB event.
  •     case SBP_GUA_PASSCODE_EVT:
  •       GUA_PasscodeEvt(0);
  •       break;
  •
  •     // Pairing state CB event.
  •     case SBP_GUA_PAIRING_STATE_EVT:
  •       GUA_PairStateEvt(pMsg->hdr.state, *pMsg->pData);
  •
  •       ICall_free(pMsg->pData);
  •       break;
  •
  •     default:
  •       // Do nothing.
  •       break;
  •   }
  • }

5、修改消息传递的相关函数(simpleBLEPeripheral.c中

1)替换消息传递函数(simpleBLEPeripheral.c中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uint8_t event, uint8_t state, uint8_t *pData)
  • {
  •   sbpEvt_t *pMsg;
  •
  •   // Create dynamic pointer to message.
  •   if ((pMsg = ICall_malloc(sizeof(sbpEvt_t))))
  •   {
  •     pMsg->hdr.event = event;
  •     pMsg->hdr.state = state;
  •     pMsg->pData = pData;
  •
  •     // Enqueue the message.
  •     Util_enqueueMsg(appMsgQueue, sem, (uint8*)pMsg);
  •   }
  • }

2)修改声明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uint8_t event, uint8_t state, uint8_t *pData);

3)修改剩余相关函数

在所有调用到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函数的协议栈原有代码中,添加第三个参数NULL,如:
[cpp] view plain copy

  • SimpleBLEPeripheral_enqueueMsg(SBP_STATE_CHANGE_EVT, newState, NULL);

在此不一一列举,可rebuild all后自行修改。

4)替换结构体sbpEvt_t
[cpp] view plain copy

  • // App event passed from profiles.
  • typedef struct
  • {
  •   appEvtHdr_t hdr;  // event header.
  •   uint8_t *pData;  // Event data.
  • } sbpEvt_t;

为传递绑定状态而增加pData数据。

实验结果
用手机app连接,第一次弹窗选中“配对”,第二次弹窗输入“456890”密码,即可通信正常使用。
因此,实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