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如何实现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上面不是还接有一个上拉电阻吗?就算导通了,也不应该是低电平呀?

兄弟,一个电阻,一边连VCC,一边连GND,你从GND那边测,你猜是高还是低。上拉电阻的上拉不是说这里就一直是高了

网友B:
DO1给高,DO1C输出低,DO1给低,DO1C输出高

网友C:
一个比较典型的NPN三极管开关电路,一般MCU控制中,比如单片机中IO口驱动的那种开关电路,DO1连接IO根据单片机的高低电平进行控制,R47是连接基极驱动电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其他电阻也一样

网友:
很明显的开关作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比较典型的NPN三极管开关电路,一般MCU控制中,比如单片机中IO口驱动的那种开关电路,DO1连接IO根据单 ...

如何实现的呢?例如我DO1给一个高电平,DO1C会如何反应呢?才了解三极管,对三极管的特性不是太熟,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O1给高,DO1C输出低,DO1给低,DO1C输出高

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DO1C上方是一个高电平,不论我DO1输入什么,DO1C都应该是输出高电平的呀?为什么会输出低电平呢?没有搞明白

网友D:
三极管在这里作为开关使用,则工作在饱和区(三极管的几种状态可以去翻翻书本),你给DO1一个高电平之后,三极管饱和导通,饱和导通之后Uce的压差是很小的,接近0V,即集电极(DO1C端)接近0V,DO1C不就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比较典型的NPN三极管开关电路,一般MCU控制中,比如单片机中IO口驱动的那种开关电路,DO1连接IO根据单 ...

我感觉这个电路是不是有点问题?R48是不是应该改为一个二极管比较合适呢?电阻的话多少还是会对DO1C有一点影响的吧?(如果后方接的是一个灵敏器件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DO1C上方是一个高电平,不论我DO1输入什么,DO1C都应该是输出高电平的呀?为什么会 ...

当IO口即DO1输出高时,比如5V时,三极管导通,DO1C输出0V,相反,当IO输出低时,三极管截止,DO1C由于上拉电阻R48的作用,而输出VCC
此电路一般用于低压转高压的情况,比如VCC是9V,12V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在这里作为开关使用,则工作在饱和区(三极管的几种状态可以去翻翻书本),你给DO1一个高电平之后, ...

哦哦,现在明白了,非常感谢,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在这里作为开关使用,则工作在饱和区(三极管的几种状态可以去翻翻书本),你给DO1一个高电平之后, ...

为什么集电极要加一个上拉呢?还有,我看到好多这种电路中的R48给换成了一个二极管,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DO1C上方是一个高电平,不论我DO1输入什么,DO1C都应该是输出高电平的呀?为什么会 ...

你DO1输入高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下边就接地啦,所以DO1C输出就是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集电极要加一个上拉呢?还有,我看到好多这种电路中的R48给换成了一个二极管,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不能说集电极加上拉,集电极不接VCC三极管怎么工作呢?R48如果换成二极管的话,三极管导通后VCC就直接对地短路了,加R48后可以把电流限定在允许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DO1输入高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下边就接地啦,所以DO1C输出就是低了

可是上面不是还接有一个上拉电阻吗?就算导通了,也不应该是低电平呀?

网友:
应该是通过三极管来控制后面的DO1C电路的

网友:
建议楼主赶紧去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开头的几章,最基础的问题不要在网上求简单答案,不从根本上弄懂,永远成不了合格的电子工程师。

网友:
支持chunyang老师,这个电路3个电阻一个三极管,看不懂了,还不知道去学习三极管的知识,而是选择“伸手”,楼主不转变观念,建议不要入电子这个坑

网友E(2017-07-26):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绘繛鎴旀嚍閸ヮ剦鏁囬柕蹇曞Х椤︻噣鎮楅崗澶婁壕闂佸憡娲﹂崑澶愬春閻愮儤鈷戦悹鎭掑妼濞呮劙鏌熼崙銈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