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楼主: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ms(x)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sp430单片机内部看门狗初始化程序***********//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内部看门狗
}
//*************时钟配置函数,内部设着为高频 晶振**//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 |= SELM1 + SELS;      //MCLK为8MHZ, SMCLK为8MHZ
do{                           //消除振荡器错误标志
    IFG1&=~OFIFG;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 如果标志位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初始化IO口****//
void Port_Init()
{
  P2SEL = 0x00;              //将p2口设置为普通的IO口模式
  P2DIR = 0xFF;               //设置P2为输出模式
  P2OUT = 0xFF;               //LED灯初始化全部熄灭
}

void main()
{
WDT_Init();
Clock_Init();
Port_Init();
while(1)
{
   P2OUT &= ~BIT0;     //将p2.0端口置低 点亮P2.0所控制的而这一个LED灯 =P2OUT &= ~(1<<0);
   delay_ms(500);
   P2OUT |= BIT0;      //关闭P2.0对应的LED灯,D0熄灭
   delay_ms(500);
   while(1);

  /* 全体
    P2OUT = 0x00;
    delay_ms(500);
   P2OUT |= 0xFF;
    delay_ms(500);
   while(1); */
}
}

请求大家帮助 每次加上延时时都会出现错误 在delay_ms(500);这项说 expected a “;”  可是并不缺 而且找不到程序的错误 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
#define delay_ms(x)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中间加空格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