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Bms论坛大神们,我想请问你们测试Bms的时候有用到电池模拟系统吗?

楼主:
我之前了解了几家有用Hil的,其实电池模拟系统就是简易版Hil,体积小,价格低,精度高。不知道你们测试的时候有没有用到?

网友:
应用领域: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开发测试
         动力电池生产出厂自动测试
技术特点:
XL-BS系列电池模拟器,采用先进电力电子变换技术,模拟电池的各种工作状态,可以分别设定各个电池的工作电压,输出范围为:0-5V,输出精度达到0.1%,在2V-4V的输出范围,输出电压误差小于±1mV;根据用户测试需要,可以实现均衡策略的充电和放电功能,电池模块能吸收0-3A电流和放出0-1A电流,电流的分辨率做到0.025%,并且具有SOC计算功能,实时向用户发送模块SOC信息;模块输入和输出采用完全隔离设计,隔离电压大于3000V,可以实现多个模拟电池模块的串联工作。

网友A:
测试Bms的时候有用到电池模拟系统吗?这话问的分明是针对二楼的回答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Bms的时候有用到电池模拟系统吗?这话问的分明是针对二楼的回答滴

应该可以要的吧  模拟电池状态 然后测试BMS到底能否均衡吧  我这么理解 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要的吧  模拟电池状态 然后测试BMS到底能否均衡吧  我这么理解 没用过

模拟电池状态现在这种系统很多
电池组内的均衡也是可以模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池状态现在这种系统很多
电池组内的均衡也是可以模拟的

他这个hil应该就是模拟电池状态 来测试BMS板卡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hil应该就是模拟电池状态 来测试BMS板卡功能的

对的,但是不算hil,比hil要简单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Bms的时候有用到电池模拟系统吗?这话问的分明是针对二楼的回答滴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电池模拟系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电池模拟系统的

怎么做模拟系统的啊 通过什么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模拟系统的啊 通过什么方式

可以加我企鹅 642882652 我发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
主要功能:
        模拟每一串电池的电压;
        设置电压采样的断线等故障;
        模拟多路温度采样电阻值;
        模拟电流采样的信号,包含分流器和霍尔;
        模拟高压信号,小于1000V;
        模拟各路继电器控制输出;
        模拟各种控制信号输入;
        具有上位机软件,方便工程师测试;

网友:
技术参数:
1.        可以实现最多100个电池串联情况。
2.        每个电池单元可以精确设置输出电压,输出范围为0-5VDC。
3.        每个通道可以输入电流,实现电池充电状态模拟。
4.        每个通道输出电压精度:0.1%,输出电压分辨率为76uV。
5.        每个通道可以输出0-1A的电流,分辨率为0.00025A。
6.        每个通道可以输入0-3A的电流,分辨率为0.00075A。
7.        输出带有断线模拟功能。
8.        带有CAN通信端口、RS232通信端口,可以实现和上位机的通信,方便实现控制。
9.        内部具有积分环节,可以自动计算放电安时数,实现SOC估算功能。
10.        采用多级DC-DC电路和DSP控制技术,实现输出的高可靠性和隔离特点。
11.        采用双向能量变换电路,体积小、效率高,实现能量双向流动。
12.        采用进口功率模块,整体效率高,散热良好,不需要风扇。
13.        带有输出指示灯,显示工作状态。
14.         设有前端电池输出电压检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