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生成相关问题

楼主:
要想生成一个矩形波或者三角波,用模拟电路来生成和用单片机生成各有什么优劣性

网友A:
单片机无法生成三角波,除非使用PWM方式。但PWM产生的三角波是很粗糙的,频率也做不高单片机产生正弦波也是一样。
要想产生高质量波形,使用D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无法生成三角波,除非使用PWM方式。但PWM产生的三角波是很粗糙的,频率也做不高单片机产生正弦波也是 ...

那用单片机产生矩形波呢,效果如何,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C:
单片机产生矩形波频率决定于所用单片机的晶振频率,,,这是必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用单片机产生矩形波呢,效果如何,频率能达到多少?

单片机I/O引脚输出的就是矩形波。
单片机产生矩形波的最高频率,全看你的单片机引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改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I/O引脚输出的就是矩形波。
单片机产生矩形波的最高频率,全看你的单片机引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 ...

编程难吗?如果要使矩形波的频率、占空比可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产生矩形波频率决定于所用单片机的晶振频率,,,这是必然

编程难吗

网友C:
51单片机可以定时器实现
32位的有PWM输出即可,,,
不难,可以到单片机板块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可以定时器实现
32位的有PWM输出即可,,,
不难,可以到单片机板块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难吗?如果要使矩形波的频率、占空比可调呢?

如果要使矩形波的频率、占空比可调,最好是使用带有PWM硬件(定时器具有PWM功能)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