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单片机和一个分流器

楼主:
4芯积分
单片机要求 车规级12-16位ADC 引脚60个以内 工作频率50mhz就行 能买到开发板 不需要海外代购的
分流器要0.1级 75mv 15-20A 最好是进口的牌子

网友A:
车规级是什么意思,是汽车级吗?如果是汽车级,楼主可以看看飞思卡尔的或者STM8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规级是什么意思,是汽车级吗?如果是汽车级,楼主可以看看飞思卡尔的或者STM8系列的

是汽车级别的,但是这写系列都看过来遍了  都没有适合的 要不就是买不到,请问有没有靠谱的店可以推荐下,或者代理,分流器您了解吗?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网友:
恩智浦的芯片,专门用做汽车的,可以考虑,用CAN通信,稳定性非常好。

网友B:
要12位ADC,这点就决定了基本只能在32位单片机里寻找,50MHz基本也告别16位,Powerpc倒是有48MHZ的,60个引脚之内,一般来说32位,管脚以48/64/80/144/176/232/276...分类。还要符合车规级别内核,推荐SPC560D40 64PIN version或者RH850 F1 48PIN. 其他楼主就不要想了。当然楼主可以 查看Fujistu MB91系列,这个系类我不熟。
Infenion就不要考虑,速度远超50MHZ,PIN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12位ADC,这点就决定了基本只能在32位单片机里寻找,50MHz基本也告别16位,Powerpc倒是有48MHZ的,60个引 ...

那大神请问一下,除了官网的从国外买,有没有些可靠的商家可以买到这些芯片? 或者您经常在哪些商家购买芯片?

网友B:
三种途径: 一你牛逼,一年100万片,则厂家销售直接来找你,给你议价权,比如大家要20元一片,你可能就9元,这也是bosch 德尔福这些大客户的购买模式;
二,你还行,找到几个代理商,货比三家,谈个好价钱,比如18元一片,一般会有一年必须要10万片以上之类限制条件;
三,屌丝一枚,那么就在泽贸电子这类的网站上购买,25元一片,1万片以上20元 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种途径: 一你牛逼,一年100万片,则厂家销售直接来找你,给你议价权,比如大家要20元一片,你可能就9元 ...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是学校实验室使用,需求量不是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是学校实验室使用,需求量不是特别大。

这种问题那找你们导师啊,你一个学生啥也不知道,真把你们当免费劳动力了,啥学校实验室报报看

网友:
飞思卡尔的MC9S12XE系列有最少是80引脚的,其他的都符合你的要求
分流计不太清楚,我们用的功率分析仪上自带分流计,具体参数没有太注意

网友:
瑞萨的或者飞思卡尔都有此类规格的芯片,可以选择64或者48PIN的, AEC-Q100认证,单价在10元以内。
当然,如果不是大批量购买,只能去零售店高价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规级是什么意思,是汽车级吗?如果是汽车级,楼主可以看看飞思卡尔的或者STM8系列的

AEC-Q100车规认证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