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设备模型(2)_Kobject zz

楼主:
1. 前言

Kobject是Linux设备模型的基础,也是设备模型中最难理解的一部分(可参考Documentation/kobject.txt的表述)。因此有必要先把它分析清楚。

2. 基本概念

由“Linux设备模型(1)_基本概念”可知,Linux设备模型的核心是使用Bus、Class、Device、Driver四个核心数据结构,将大量的、不同功能的硬件设备(以及驱动该硬件设备的方法),以树状结构的形式,进行归纳、抽象,从而方便Kernel的统一管理。

而硬件设备的数量、种类是非常多的,这就决定了Kernel中将会有大量的有关设备模型的数据结构。这些数据结构一定有一些共同的功能,需要抽象出来统一实现,否则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冗余代码。这就是Kobject诞生的背景。

目前为止,Kobject主要提供如下功能:

  • 通过parent指针,可以将所有Kobject以层次结构的形式组合起来。
  • 使用一个引用计数(reference count),来记录Kobject被引用的次数,并在引用次数变为0时把它释放(这是Kobject诞生时的唯一功能)。
  • 和sysfs虚拟文件系统配合,将每一个Kobject及其特性,以文件的形式,开放到用户空间(有关sysfs,会在其它文章中专门描述,本文不会涉及太多内容)。

注1:在Linux中,Kobject几乎不会单独存在。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内嵌在一个大型的数据结构中,为这个数据结构提供一些底层的功能实现。
注2:Linux driver开发者,很少会直接使用Kobject以及它提供的接口,而是使用构建在Kobject之上的设备模型接口。

3. 代码解析3.1 在Linux Kernel source code中的位置

在Kernel源代码中,Kobject由如下两个文件实现:

  • include/linux/kobject.h
  • lib/kobject.c

其中kobject.h为Kobject的头文件,包含所有的数据结构定义和接口声明。kobject.c为核心功能的实现。

3.2 主要的数据结构

在描述数据结构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Kobject, Kset和Ktype这三个概念。

Kobject是基本数据类型,每个Kobject都会在"/sys/“文件系统中以目录的形式出现。

Ktype代表Kobject(严格地讲,是包含了Kobject的数据结构)的属性操作集合(由于通用性,多个Kobject可能共用同一个属性操作集,因此把Ktype独立出来了)。
注3:在设备模型中,ktype的命名和解释,都非常抽象,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后面会详细说明。

Kset是一个特殊的Kobject(因此它也会在"/sys/“文件系统中以目录的形式出现),它用来集合相似的Kobject(这些Kobject可以是相同属性的,也可以不同属性的)。

  • 首先看一下Kobject的原型
1: /* Kobject: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60 */ 2: struct kobject { 3:     const char *name; 4:     struct list_head    entry; 5:     struct kobject      *parent; 6:     struct kset     *kset; 7:     struct kobj_type    *ktype; 8:     struct sysfs_dirent *sd; 9:     struct kref     kref; 10:    unsigned int state_initialized:1; 11:    unsigned int state_in_sysfs:1; 12:    unsigned int state_add_uevent_sent:1; 13:    unsigned int state_remove_uevent_sent:1; 14:    unsigned int uevent_suppress:1; 15: };

name,该Kobject的名称,同时也是sysfs中的目录名称。由于Kobject添加到Kernel时,需要根据名字注册到sysfs中,之后就不能再直接修改该字段。如果需要修改Kobject的名字,需要调用kobject_rename接口,该接口会主动处理sysfs的相关事宜。

entry,用于将Kobject加入到Kset中的list_head。

parent,指向parent kobject,以此形成层次结构(在sysfs就表现为目录结构)。

kset,该kobject属于的Kset。可以为NULL。如果存在,且没有指定parent,则会把Kset作为parent(别忘了Kset是一个特殊的Kobject)。

ktype,该Kobject属于的kobj_type。每个Kobject必须有一个ktype,或者Kernel会提示错误。

sd,该Kobject在sysfs中的表示。

kref,"struct kref”类型(在include/linux/kref.h中定义)的变量,为一个可用于原子操作的引用计数。

state_initialized,指示该Kobject是否已经初始化,以在Kobject的Init,Put,Add等操作时进行异常校验。

state_in_sysfs,指示该Kobject是否已在sysfs中呈现,以便在自动注销时从sysfs中移除。

state_add_uevent_sent/state_remove_uevent_sent,记录是否已经向用户空间发送ADD uevent,如果有,且没有发送remove uevent,则在自动注销时,补发REMOVE uevent,以便让用户空间正确处理。

uevent_suppress,如果该字段为1,则表示忽略所有上报的uevent事件。

注4:Uevent提供了“用户空间通知”的功能实现,通过该功能,当内核中有Kobject的增加、删除、修改等动作时,会通知用户空间。有关该功能的具体内容,会在其它文章详细描述。

  • Kset的原型为
1: /*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159 */ 2: struct kset { 3:     struct list_head list; 4:     spinlock_t list_lock; 5:     struct kobject kobj; 6:     const struct kset_uevent_ops *uevent_ops; 7: };

list/list_lock,用于保存该kset下所有的kobject的链表。

kobj,该kset自己的kobject(kset是一个特殊的kobject,也会在sysfs中以目录的形式体现)。

uevent_ops,该kset的uevent操作函数集。当任何Kobject需要上报uevent时,都要调用它所从属的kset的uevent_ops,添加环境变量,或者过滤event(kset可以决定哪些event可以上报)。因此,如果一个kobject不属于任何kset时,是不允许发送uevent的。

  • Ktype的原型为
1: /*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108 */ 2: struct kobj_type { 3:     void (*release)(struct kobject *kobj); 4:     const struct sysfs_ops *sysfs_ops; 5:     struct attribute **default_attrs; 6:     const struct kobj_ns_type_operations *(*child_ns_type)(struct kobject *kobj); 7:     const void *(*namespace)(struct kobject *kobj); 8: };

release,通过该回调函数,可以将包含该种类型kobject的数据结构的内存空间释放掉。

sysfs_ops,该种类型的Kobject的sysfs文件系统接口。

default_attrs,该种类型的Kobject的atrribute列表(所谓attribute,就是sysfs文件系统中的一个文件)。将会在Kobject添加到内核时,一并注册到sysfs中。

child_ns_type/namespace,和文件系统(sysfs)的命名空间有关,这里不再详细说明。

总结,Ktype以及整个Kobject机制的理解。
Kobject的核心功能是:保持一个引用计数,当该计数减为0时,自动释放(由本文所讲的kobject模块负责)Kobject所占用的meomry空间。这就决定了Kobject必须是动态分配的(只有这样才能动态释放)。

而Kobject大多数的使用场景,是内嵌在大型的数据结构中(如Kset、device_driver等),因此这些大型的数据结构,也必须是动态分配、动态释放的。那么释放的时机是什么呢?是内嵌的Kobject释放时。但是Kobject的释放是由Kobject模块自动完成的(在引用计数为0时),那么怎么一并释放包含自己的大型数据结构呢?

这时Ktype就派上用场了。我们知道,Ktype中的release回调函数负责释放Kobject(甚至是包含Kobject的数据结构)的内存空间,那么Ktype及其内部函数,是由谁实现呢?是由上层数据结构所在的模块!因为只有它,才清楚Kobject嵌在哪个数据结构中,并通过Kobject指针以及自身的数据结构类型,找到需要释放的上层数据结构的指针,然后释放它。

讲到这里,就清晰多了。所以,每一个内嵌Kobject的数据结构,例如kset、device、device_driver等等,都要实现一个Ktype,并定义其中的回调函数。同理,sysfs相关的操作也一样,必须经过ktype的中转,因为sysfs看到的是Kobject,而真正的文件操作的主体,是内嵌Kobject的上层数据结构!

顺便提一下,Kobject是面向对象的思想在Linux kernel中的极致体现,但C语言的优势却不在这里,所以Linux kernel需要用比较巧妙(也很啰嗦)的手段去实现,

3.3 功能分析

3.3.1 Kobject使用流程

Kobject大多数情况下(有一种例外,下面会讲)会嵌在其它数据结构中使用,其使用流程如下:

  • 定义一个struct kset类型的指针,并在初始化时为它分配空间,添加到内核中
  • 根据实际情况,定义自己所需的数据结构原型,该数据结构中包含有Kobject
  • 定义一个适合自己的ktype,并实现其中回调函数
  • 在需要使用到包含Kobject的数据结构时,动态分配该数据结构,并分配Kobject空间,添加到内核中
  • 每一次引用数据结构时,调用kobject_get接口增加引用计数;引用结束时,调用kobject_put接口,减少引用计数
  • 当引用计数减少为0时,Kobject模块调用ktype所提供的release接口,释放上层数据结构以及Kobject的内存空间

上面有提过,有一种例外,Kobject不再嵌在其它数据结构中,可以单独使用,这个例外就是:开发者只需要在sysfs中创建一个目录,而不需要其它的kset、ktype的操作。这时可以直接调用kobject_create_and_add接口,分配一个kobject结构并把它添加到kernel中。

3.3.2 Kobject的分配和释放

前面讲过,Kobject必须动态分配,而不能静态定义或者位于堆栈之上,它的分配方法有两种。

1. 通过kmalloc自行分配(一般是跟随上层数据结构分配),并在初始化后添加到kernel。这种方法涉及如下接口:

1: /*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85 */ 2: extern void kobject_init(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_type *ktype); 3: extern __printf(3, 4) __must_check 4: int kobject_add(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ect *parent, 5:                 const char *fmt, ...); 6: extern __printf(4, 5) __must_check 7: int kobject_init_and_add(struct kobject *kobj, 8:             struct kobj_type *ktype, struct kobject *parent, 9:             const char *fmt, ...);

kobject_init,初始化通过kmalloc等内存分配函数获得的struct kobject指针。主要执行逻辑为:

  • 确认kobj和ktype不为空
  • 如果该指针已经初始化过(判断kobj->state_initialized),打印错误提示及堆栈信息(但不是致命错误,所以还可以继续)
  • 初始化kobj内部的参数,包括引用计数、list、各种标志等
  • 根据输入参数,将ktype指针赋予kobj->ktype

kobject_add,将初始化完成的kobject添加到kernel中,参数包括需要添加的kobject、该kobject的parent(用于形成层次结构,可以为空)、用于提供kobject name的格式化字符串。主要执行逻辑为:

  • 确认kobj不为空,确认kobj已经初始化,否则错误退出
  • 调用内部接口kobject_add_varg,完成添加操作

kobject_init_and_add,是上面两个接口的组合,不再说明。

==========================内部接口======================================

kobject_add_varg,解析格式化字符串,将结果赋予kobj->name,之后调用kobject_add_internal接口,完成真正的添加操作。

kobject_add_internal,将kobject添加到kernel。主要执行逻辑为:

  • 校验kobj以及kobj->name的合法性,若不合法打印错误信息并退出
  • 调用kobject_get增加该kobject的parent的引用计数(如果存在parent的话)
  • 如果存在kset(即kobj->kset不为空),则调用kobj_kset_join接口加入kset。同时,如果该kobject没有parent,却存在kset,则将它的parent设为kset(kset是一个特殊的kobject),并增加kset的引用计数
  • 通过create_dir接口,调用sysfs的相关接口,在sysfs下创建该kobject对应的目录
  • 如果创建失败,执行后续的回滚操作,否则将kobj->state_in_sysfs置为1

kobj_kset_join,负责将kobj加入到对应kset的链表中。

这种方式分配的kobject,会在引用计数变为0时,由kobject_put调用其ktype的release接口,释放内存空间,具体可参考后面有关kobject_put的讲解。

2. 使用kobject_create创建

Kobject模块可以使用kobject_create自行分配空间,并内置了一个ktype(dynamic_kobj_ktype),用于在计数为0是释放空间。代码如下:

1: /*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96 */ 2: extern struct kobject * __must_check kobject_create(void); 3: extern struct kobject * __must_check kobject_create_and_add(const char *name, 4:             struct kobject *parent);

1: /* lib/kobject.c, line 605 */ 2: static void dynamic_kobj_release(struct kobject *kobj) 3: { 4:     pr_debug("kobject: (%p): %s\n", kobj, __func__); 5:     kfree(kobj); 6: } 7:   8: static struct kobj_type dynamic_kobj_ktype = { 9:     .release    = dynamic_kobj_release, 10:    .sysfs_ops  = &kobj_sysfs_ops, 11: };

kobject_create,该接口为kobj分配内存空间,并以dynamic_kobj_ktype为参数,调用kobject_init接口,完成后续的初始化操作。

kobject_create_and_add,是kobject_create和kobject_add的组合,不再说明。

dynamic_kobj_release,直接调用kfree释放kobj的空间。

3.3.3 Kobject引用计数的修改

通过kobject_get和kobject_put可以修改kobject的引用计数,并在计数为0时,调用ktype的release接口,释放占用空间。

1: /*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103 */ 2: extern struct kobject *kobject_get(struct kobject *kobj); 3: extern void kobject_put(struct kobject *kobj);

kobject_get,调用kref_get,增加引用计数。

kobject_put,以内部接口kobject_release为参数,调用kref_put。kref模块会在引用计数为零时,调用kobject_release。

==========================内部接口======================================

kobject_release,通过kref结构,获取kobject指针,并调用kobject_cleanup接口继续。

kobject_cleanup,负责释放kobject占用的空间,主要执行逻辑如下:

  • 检查该kobject是否有ktype,如果没有,打印警告信息
  • 如果该kobject向用户空间发送了ADD uevent但没有发送REMOVE uevent,补发REMOVE uevent
  • 如果该kobject有在sysfs文件系统注册,调用kobject_del接口,删除它在sysfs中的注册
  • 调用该kobject的ktype的release接口,释放内存空间
  • 释放该kobject的name所占用的内存空间

3.3.4 Kset的初始化、注册

Kset是一个特殊的kobject,因此其初始化、注册等操作也会调用kobject的相关接口,除此之外,会有它特有的部分。另外,和Kobject一样,kset的内存分配,可以由上层软件通过kmalloc自行分配,也可以由Kobject模块负责分配,具体如下。

1: /* include/linux/kobject.h, line 166 */ 2: extern void kset_init(struct kset *kset); 3: extern int __must_check kset_register(struct kset *kset); 4: extern void kset_unregister(struct kset *kset); 5: extern struct kset * __must_check kset_create_and_add(const char *name, 6:             const struct kset_uevent_ops *u, 7:             struct kobject *parent_kobj);

kset_init,该接口用于初始化已分配的kset,主要包括调用kobject_init_internal初始化其kobject,然后初始化kset的链表。需要注意的时,如果使用此接口,上层软件必须提供该kset中的kobject的ktype。

kset_register,先调用kset_init,然后调用kobject_add_internal将其kobject添加到kernel。

kset_unregister,直接调用kobject_put释放其kobject。当其kobject的引用计数为0时,即调用ktype的release接口释放kset占用的空间。

kset_create_and_add,会调用内部接口kset_create动态创建一个kset,并调用kset_register将其注册到kernel。

==========================内部接口======================================

kset_create,该接口使用kzalloc分配一个kset空间,并定义一个kset_ktype类型的ktype,用于释放所有由它分配的kset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