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113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
这几天在调板子,焊上LTC3113这款电源后,输出电压不是3.3而是0.6V,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反馈电压测量后也是0.6V

网友:
burst引脚我现在给的低,是pwm模式

网友A:
“焊上LTC3113这款电源后,输出电压不是3.3而是0.6V”
猜测你的输出电压分压电阻短路,或者焊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上LTC3113这款电源后,输出电压不是3.3而是0.6V”
猜测你的输出电压分压电阻短路,或者焊错了。

分压电阻没有焊错,我现在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反馈电流太小了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没有焊错,我现在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反馈电流太小了的原因?

LTC3113的手册中有典型应用电路,只要你的电阻数值和典型应用电路中差不多就不会“反馈电流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没有焊错,我现在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反馈电流太小了的原因?

分压电阻没有焊接错,也有可能是电路板上线条短路。
短路问题,用万用表量量便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没有焊接错,也有可能是电路板上线条短路。
短路问题,用万用表量量便知。

谢谢你的回复,之前已经测量过分压电阻并没有短路,阻值的话与手册的典型电路差了不到200K,电容值也相差无几,burst引脚无论给高或者低输出电压都是0.6v,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TC3113的手册中有典型应用电路,只要你的电阻数值和典型应用电路中差不多就不会“反馈电流太小了”。

分压电阻典型电路上是825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典型电路上是825K

“分压电阻典型电路上是825K”
所以“反馈电流太小了”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之前已经测量过分压电阻并没有短路,阻值的话与手册的典型电路差了不到200K,电容值也相差 ...

当然还可能是芯片损坏。
用示波器看看电感两端对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可能是芯片损坏。
用示波器看看电感两端对地波形。

电感两端现在波形不对,并不是指定频率的方波,我刚才又把分压电阻换了一个阻值的焊上去,发现输出电压还是0.6,分压电路根本没起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