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个滤波电路,在咪头接收过信号后需要进行滤波

楼主:
急需设计一个滤波电路,在咪头接收过到蜂鸣器发出的500Hz信号后,需要将其他的杂音滤除,在经过放大,输出信号。但是这个电路好像对杂波也有接收。求大神帮助,在线等。。

网友:
目前正在做声音定位系统,但是杂波影响过大,无法准确定位,菜鸟一枚,求路过大佬指教

网友A:
看不出此电路有任何滤波作用。
另外,LM358当比较器用,是开环工作。你的DS2发光管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可能亮也可能灭。

网友B:
可以设计一个选频放大器。
因为蜂鸣器发出的只有500HZ,其它就不需要放大。

选频放大顺,现在多用有源带通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此电路有任何滤波作用。
另外,LM358当比较器用,是开环工作。你的DS2发光管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可能亮 ...

发光管是在外界有声音的时候才亮,而且是根据声音的强弱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计一个选频放大器。
因为蜂鸣器发出的只有500HZ,其它就不需要放大。

选频放大顺,现在多用有源 ...

但是在咪头接收后转化的电信号很小,所以还要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发光管是在外界有声音的时候才亮,而且是根据声音的强弱变化

这片LM358是有声音的时候亮,换一片LM358就有可能没有声音时亮。而且都是根据声音的强弱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片LM358是有声音的时候亮,换一片LM358就有可能没有声音时亮。而且都是根据声音的强弱变化。

358芯片没有问题的,四片358都是这样,而且在外界有声音的时候才会出现高电平,所以LED才会亮

网友:
三楼说得没错,开环,放大倍数很大的。不稳定。

网友:
用带通滤波器?
也是菜鸟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