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义.h文件里的函数类型

楼主:
用iar编程时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pp,0,sizeof(PID));
}  运行时会出现
Warning[Pe223]: function "memset" declared implicitly F:\msp430 程序\pwm占空比\pwm.c 73
当我在头文件.h中添加extern void memset();   运行的警告是Warning[w6]: Type conflict for external/entry "memset", in module pwm against  external/entry in module ?memset; prototyped function vs K&R function
这样会不会影响最后结果,要是能解决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老师没教你#include头文件吗,为啥要自己写个错误的声明
你把声明改成#inclu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没教你#include头文件吗,为啥要自己写个错误的声明
你把声明改成#include

谢谢大神的指点,总之自己c语言没好好学,忙了一下午也没弄好,自己的原因  真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没教你#include头文件吗,为啥要自己写个错误的声明
你把声明改成#include

用iar    给memset加的是string.h之后程序运行到他那块会飞  ,还有其他的头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ar    给memset加的是string.h之后程序运行到他那块会飞  ,还有其他的头文件吗?

飞不飞跟你的头文件没关系,是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