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pid在ad中断程序里调用的代码

楼主:
本人在用msp430做buck电源,想用pid调节,可是不知道怎么写代码,求大神给个,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太模糊了,估计没人会给你的,最起码你得把你的需求写清楚,可以让别人给你提供思路,但是直接找别人要代码,估计没人会给你,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也能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样自己不思考,只想拿来主义,别人是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太模糊了,估计没人会给你的,最起码你得把你的需求写清楚,可以让别人给你提供思路,但是直接 ...

pid程序有的,但是我不知道msp430 ad采的电压怎么和pid联系到一起(程序),还有是在ad中断里比较,还是放在定时器中断里比较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