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定时器,定时器和UCS有什么关系和作用

楼主(2017-07-25):
什么是定时器,定时器和UCS有什么关系和作用
本人刚刚接触单片机,一直搞不懂定时器是干吗的,难道单片机还要定时计时吗?msp430有定时器A B 和ucs, 他们有什么联系?十分感谢你们的答疑解惑!!!!

网友A:
有些程序需要用到定时功能,那怎么去计算时间,肯定要用到单片机的定时器了,定时是定时器的最基本的功能,现在的单片机定时器一般都还有输出PWM波的功能。
UCS是单片机的时钟系统,和定时器不是一回事。UCS为单片机所有外设提供时钟源,,当然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钟源也来自UCS。打个比方,比如说单片机主频为40M,但是外接的晶振为8M,那么这40M的频率如何产生,当然是通过UCS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