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58运放不输出问题

楼主:
我是想让音频信号放大10倍后送给单片机检测的!现在运放没有输出一直为0
我用示波器看LMV358的1脚是有输出的,后面一级是倍数为1的反向比例,奇怪的是:
按照虚地6脚应该为0V,但是我用示波器看上面有波形,不是应该是0V吗?
7脚无输出一直为0V,开始我以为是单片机引脚有问题,我将单片机引脚配置为高阻没有效果,将AD0和单片机引脚之间的连线割掉
也没用!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电路

电路

网友:
“奇怪的是”
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
你使用单电源,U2A输出端(1脚)当然只能对地为正,不可能为负。
U2B是反相器,输入为正,输出应该为负,可是你使用单电源,不可能输出负值,当然只好输出保持为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
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
你使用单电源,U2A输出端(1脚)当然只能对地为正,不可能为负。
U2B ...

嗯!确实是这样的!可是我将r13和r16去掉!将1脚直接连到7脚输出!这样1脚也没输出了!另外我上面说的6脚上怎么会有波形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是这样的!可是我将r13和r16去掉!将1脚直接连到7脚输出!这样1脚也没输出了!另外我上面说的6脚 ...

“我上面说的6脚上怎么会有波形呢?”
此时1脚输出经R13和R16分压施加在6脚,波形幅度当为1脚之半(也许更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是这样的!可是我将r13和r16去掉!将1脚直接连到7脚输出!这样1脚也没输出了!另外我上面说的6脚 ...

“可是我将r13和r16去掉!将1脚直接连到7脚输出!这样1脚也没输出了!”
说清楚“去掉”是什么意思。
“去掉”R16后,你是将6脚联接到1脚,这样联接是将R16短路。那么你将R13“去掉”是怎么联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将r13和r16去掉!将1脚直接连到7脚输出!这样1脚也没输出了!”
说清楚“去掉”是什么意思。
...

是这样的,在板子上将r13,r16焊掉,相当于没有u2b,然后直接将1脚直接飞线接到7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在板子上将r13,r16焊掉,相当于没有u2b,然后直接将1脚直接飞线接到7上!

很不明白为何要将1脚接到7脚上。
这种现像,很可能是焊接过程中使U2A输出脚对地发生了短路。

网友:
电路静态工作点不对,R17改成200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确实是这样的!可是我将r13和r16去掉!将1脚直接连到7脚输出!这样1脚也没输出了!另外我上面说的6脚 ...

1脚也没输出,我觉得是因为你虽然将r13和r16去掉,但是U2B还是处于工作状态,相当于是个比较器,可能此时7脚本身的输出就是0,你将1脚与7脚连接后,1脚的波形被拉低了。

网友:
同一封装里的不同运放单元可不是没有外接元件就能“去掉”的。楼主电路的问题在于参考点的选择,楼主应该补补运放的基本知识,赶紧去看看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在板子上将r13,r16焊掉,相当于没有u2b,然后直接将1脚直接飞线接到7上!

如果你学习过数字电路就会知道:两个门电路的输出端不能联接在一起,除非是集电极开路或者漏极开路结构。
甚至在画电路板时,如果你将两个输出端画在一起,画电路板软件都会报错。

网友:
我确实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数模电知识,看来要系统的看看书了!
另外问题解决了:第一级的运放的输出不能直接在7脚,将7脚引线隔断之后,1脚接在后面输出的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