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3201失真什么原因??

楼主:
我利用datasheet上面的原理图画的PCB 级联的话,后级的49.9应该算是输出阻抗吧?50欧算是负载?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3点几伏,就失真了???

网友:
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A:
3点几伏是在哪个地方量的?

如果是从50欧负载上量,这个放大器的输出就六七伏了,失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点几伏是在哪个地方量的?

如果是从50欧负载上量,这个放大器的输出就六七伏了,失真是有可能的。

题目要求输出电压有效值大于2伏,那个输出电压有效值应该是在负载上量得把

网友:
题目要求输入阻抗50欧,输出阻抗50欧,负载50欧。我想用3201做功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题目要求输出电压有效值大于2伏,那个输出电压有效值应该是在负载上量得把

有效值2V,峰值接近3V,运放输出接近6V。
楼主首帖说“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3点几伏,就失真了?”中的“3点几伏”上运放输出端还是50欧电阻两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效值2V,峰值接近3V,运放输出接近6V。
楼主首帖说“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3点几伏,就失真了?”中的“3 ...

我说的是负载两端电压,电压是峰峰值,峰峰值只有3点
几伏就失真了。也就是有效值只有1点几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负载两端电压,电压是峰峰值,峰峰值只有3点几伏就失真了。也就是有效值只有1点几伏

峰峰值只有3点几伏确实不正常,datasheet保证±7.5V电源时输出有±5V强。
能够想到的原因,只有电源了。检查一下电源上的旁路电容。

网友C:
这个datasheet中说输出电压+-3.65伏,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峰峰值只有3点几伏确实不正常,datasheet保证±7.5V电源时输出有±5V强。
能够想到的原因,只有电源了。 ...

电源的旁路电容用的是0805的100PF和1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旁路电容用的是0805的100PF和10UF

电容的容量当然重要,但旁路电容的位置和电路板上的联接线条更重要。

网友:
不失真就怪了……这应该是TI的电流运放吧,你所说的负载两端有3V多的时候,其实运放输出级已经快飚到7V了,而且你看下这个运放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datasheet中说输出电压+-3.65伏,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呢?

上面是RL=100,你那个是负载50欧,输出阻抗50欧,你算下要多大电流才能满足你要的峰峰值,然后一个运放电流不够就多并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datasheet中说输出电压+-3.65伏,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呢?

“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呢?”
是指峰值,不是峰峰值。

网友:
很正常。
datasheet上说在100欧姆负载上可以输出的峰值是3.25V,楼主的电路对于运放来说其负载确实是100欧姆,但是输出是在50欧姆上得到的,电压减半,所以峰峰值只能到3.25V。

网友D:
要想得到2V有效值的输出,峰值就是2.8V,运放输出端的峰值就是5.6V以上,这个运放没戏。楼主另选运放吧。

网友D:
在50欧姆负载上得到2V的有效值,功率就是19dBm。考虑到运放的输出电阻接近0,所以必须在输出端串联一个50欧姆的阻抗匹配电阻,在这样的条件下,运放的实际输出功率是22dBm。如果是低频信号还有许多运放可选,如果是高频信号,能够选择的余地还真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50欧姆负载上得到2V的有效值,功率就是19dBm。考虑到运放的输出电阻接近0,所以必须在输出端串联一个50欧 ...

是的呀,理论和实际又差一点,经过查阅很多资料,发现只能提高输入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得到2V有效值的输出,峰值就是2.8V,运放输出端的峰值就是5.6V以上,这个运放没戏。楼主另选运放吧。

是的呢,另选的运放,还得提高输入电压才行。后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