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4层板过孔周围的圆在实际中怎么理解

楼主:
如图PCB4层板选择显示电源层之后,过孔周围的那个圆(图中红箭头所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只有电源层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想法是这个应该是建议布局其他网络跟该过孔网络的在这个过孔位置的间距。应该是考虑到走线干扰之类的问题

网友B:
规则设置的间隔是多少?避免走线过近及铺地间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源层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想法是这个应该是建议布局其他网络跟该过孔网络的在这个过孔位置的间 ...

4层板,顶层地层走信号,中间两层分别是电源层和地层。选中电源层的时候,所有的VCC过孔周围没有那个圆圈,如图。其他的如GND周围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层板,顶层地层走信号,中间两层分别是电源层和地层。选中电源层的时候,所有的VCC过孔周围没有那个圆圈 ...

是的呀。因为你这层是电源层啊。VCC过孔跟周围的是融合的啊。就是跟铺铜的铜皮会是连接的。这里GND是断开的啊。当然就有网络间隔啊。这个圆就是给你圈出来间隔啊。

网友D:
这个是间隔,也就是告诉你,这个圆周围没法走线和布置元器件,如果你觉得大了,可以设置小一点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层板,顶层地层走信号,中间两层分别是电源层和地层。选中电源层的时候,所有的VCC过孔周围没有那个圆圈 ...

大哥不同的信号之间当然要隔开,不然不就短路了嘛,如你所说,你点开的是电源层,而你打的过孔是VCC跟你的电源层是一样的信号,当然会连接起来,而地信号不同,当然会隔开,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则设置的间隔是多少?避免走线过近及铺地间隙

如图clearance(30mil)是过孔的铜皮(导电)部分的厚度吗?过孔的直径不一样大,黑圈的大小也不一样大,那个黑圈的大小与clearance的大小有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间隔,也就是告诉你,这个圆周围没法走线和布置元器件,如果你觉得大了,可以设置小一点间隔

如图,这个clearance就是说,它周围30mil的地方不能布线是吗?所有就有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这个clearance就是说,它周围30mil的地方不能布线是吗?所有就有黑圈

只能说是那个区域不敷铜,这个是via跟ploy 的clearance规则,布线有布线的规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图,这个clearance就是说,它周围30mil的地方不能布线是吗?所有就有黑圈

对呀,这是不同信号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就是说,两个不同信号之间的最小间距必须大于或者等于这个,那个黑色的框框就是提示你,这个区域内不能走其他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呀,这是不同信号之间的最小距离,也就是说,两个不同信号之间的最小间距必须大于或者等于这个,那个黑 ...

为什么过孔的大小不一样,黑圈的大小也不一样?如图两个黄箭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过孔的大小不一样,黑圈的大小也不一样?如图两个黄箭头

大哥,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焊盘,一个是过孔,你两个设置的间距不一样,黑色的框框当然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焊盘,一个是过孔,你两个设置的间距不一样,黑色的框框当然不一样啊

可是当我修改规则:plane—power plane clearance—plane clearance的大小时,焊盘和过孔的黑圈都会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焊盘,一个是过孔,你两个设置的间距不一样,黑色的框框当然不一样啊

焊盘的clearance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当我修改规则:plane—power plane clearance—plane clearance的大小时,焊盘和过孔的黑圈都会变大

那是肯定的呀,你把最小间距改了,外面的黑框框当然会跟着变大,不然还要这个规则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盘的clearance在哪里设置?

说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能把你的目的说一下吗?说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搞明白你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的clearance在哪里设置?

大哥,你这改的是不同信号之间的最小间距,你这个一改,只要是不同信号,布线的时候都会根据你改的规则来显示你所谓的黑框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能把你的目的说一下吗?说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有搞明白 ...

“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焊盘,一个是过孔,你两个设置的间距不一样,黑色的框框当然不一样啊”   你不是说焊盘和过孔连个设置的间距不一样吗?“design-rules-plane—power plane clearance—plane clearance”这个是设置焊盘的间距还是设置过孔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焊盘,一个是过孔,你两个设置的间距不一样,黑色的框框当然不一样啊”    ...

大哥,你这个操作是设置不同信号之间的最小间距,而不是只设置你说的所谓的焊盘或者过孔之间的最小间距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html EEWorld测评频道众多好板等你来玩,还可以来频道许愿树许愿说说你想要玩的板子,我们都在努力为大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