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iar的大神吗?问什么程序会飞?

楼主:
当我运行#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table[]="LIUJINGHANG";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lcd1602_init();
  display2(0x80,table);
  //PIDInit();
  //__bis_SR_register(GIE);
  adc12();
  PID1();
  pwm();
  while(1)
  {
  Clock();
  Display();
  ADC12CTL0 |= ADC12SC;
  // DisplayDate(unsigned char temp);
  }

}
程序调到
void PID1(void)
{
    PID         sPID;                   //  PID Control Structure
    float      rOut;                   //  PID Response (Output)
    float      rIn;                    //  PID Feedback (Input)

    PIDInit ( &sPID );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 = 0.5;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   = 0.5;
    sPID.Derivative = 0.0;
    sPID.SetPoint   = 100.0;            //  Set PID Setpoint

运行到初始化
void PIDInit (PID *pp)
{
   memset(pp,0,sizeof(PID));
}    之后程序就飞了?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是在memset(pp,0,sizeof(PID)); 里面出的问题吗。检查一下这个函数内部。看哪条语句导致问题。看看是否产生了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memset(pp,0,sizeof(PID)); 里面出的问题吗。检查一下这个函数内部。看哪条语句导致问题。看看是否产生 ...

string.h头文件里有memset
__EFF_NENR1R1    __ATTRIBUTES void *     memset(void *, int, size_t);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