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C放大仿真问题,如电路图所示,按照基本的放大电路

楼主:
OP07C放大仿真问题,如电路图所示,按照基本的放大电路,我认为我的电路连接没有问题,为什么在仿真输出端没有得到应该的变化?

网友A:
“按照基本的放大电路,我认为我的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OP07输入共模范围不能达到电源负端,而你使用了单电源。

网友B:
信号源中偏置给个2.5V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源中偏置给个2.5V即可。

给信号源偏置这个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信号源偏置这个行不通的

又没有让你偏置信号源。
你把首帖图中R1下端提升到2.5V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照基本的放大电路,我认为我的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OP07输入共模范围不能达到电源负端,而你使用了单电 ...

这样好了,有没有单电源,这种毫伏级别的放大器?

OP07C反相放大电路(必须是双电源).jpg

OP07C同相放大电路(必须是双电源).j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好了,有没有单电源,这种毫伏级别的放大器?

“有没有单电源,这种毫伏级别的放大器?”
有,型号很多。
但这些现代运放使用在你的电路中而且使用单电源,仍然需要加偏置。所谓单电源运放,其输出和输入仍然不能超越电源范围的界限。

网友:
其实只要输出摆幅不超出运放允许的范围,任何运放都可以工作在单电源状态。当然在那种情况下,运放的输入端必须给予一定的偏置(人为制造一个虚地),且输入输出信号的“零”也在这个虚地电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信号源偏置这个行不通的

不好意思,看错了,那有个隔直电容。你输入信号端用电阻分压得到2.5V就好了。精密点就采用2.5V基准电压芯片,TI很多这种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