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信号分成多路进行采集问题!

楼主:
需要进行采集的信号是信号源提供的,信号源一个通道的输出信号先要进行前级放大,然后进行频率、幅值、边沿上升时间等参数的采集(要求同步测量)。那么就需要将信号分成多路进入不同的模块进行采集,为了保证多路信号一模一样,是否需要在每部分前加上跟随器进行一下缓冲跟随,然后再进行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如果后面的输入阻抗比前级的输出阻抗大得多     就不用考虑跟随对呗?  如果是从信号出来分出多路 ...

未经放大的信号通常是比较微弱的,且其阻抗也很难确定为非常小(除非是热电偶那样的信号),所以一般都要先放大然后再分成多路。如果各路要求不同的放大倍数,分成多路后再放大一次。

网友A:
这要看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和各采集通道的输入阻抗。如果放大电路输出阻抗相当低而各采集通道输入阻抗相当高,则不必加入跟随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和各采集通道的输入阻抗。如果放大电路输出阻抗相当低而各采集通道输入阻抗相当高 ...

就是说如果后面的输入阻抗比前级的输出阻抗大得多     就不用考虑跟随对呗?  如果是从信号出来分出多路后再进行不同倍数的放大   中间是否要加跟随还是同样道理  看看两级的阻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经放大的信号通常是比较微弱的,且其阻抗也很难确定为非常小(除非是热电偶那样的信号),所以一般都要先 ...

好的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