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出好看的板子

楼主:
RT,菜鸟一个,画板有半年了,也就十来块,总感觉自己画出来的板子虽然功能没啥问题,但是很丑,反正怎么看都觉得丑(跟长相无关)
请教各位老司机,怎么画出既好看又实用的

网友A:
我的习惯是按功能在板子上分好区域,然后连线。我看别人是边画变排,画出来的很不错,我要是这么画,会很慢,也容易把元件搞乱,说不定会影响功能

网友:
把你的丑板发出来看看,让高手帮你指点指点。

网友:
无其他,唯有练习。先不管美观不美观,你首先得先保证你的板子的功能没有问题。然后在有时间的时候拿着同一块板子进行练习,改进。从线条的走线合理性开始调起,慢慢的你就会有感觉了。

网友:
不贴出来怎么知道有没有我的丑

网友:
画板有半年了,也就十来块,,,,不少了
估计经验也一堆了吧
楼主先说说画过什么板子,,

网友A:
找了个相对好点的,看着也没觉得太差,洗完贴好元件 就觉得特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相对好点的,看着也没觉得太差,洗完贴好元件 就觉得特丑

确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布局需要考虑下实际的器件,怎样摆放会好看点,因为我做的板子东西都不是器件很多的,所以从来没觉得好看不好看,往上面一贴看着都还行。你说的是焊接好后的板子不好看,估计是对器件在最开始布板的时候没有在意到,以后注意不就完了。

网友:
我现在画板
第一先看功能能很好的实现,
第二再看 好不好装配(不是所有板子都机贴,有贴片和查件,怎么样设计方面干活)
第三再说好看(最后都是装到机箱里,谁也看不到 )吧

网友B:
PCB画板好看不好看,其实不需要刻意追求,当你把所有设计规则都做到位了,画熟练了,自然就好看。拿你前面贴出来的那块板来讲:板子的机械尺寸和定位孔、定位器件限制的你的布局,所以想要多漂亮那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优化的地方。R5那边的走线,出现了一个锐角;铺铜看着好像没有修过,很多断头铜皮已经被避让的很细,留着没好处。类似的地方修好了板子会看着顺眼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画板好看不好看,其实不需要刻意追求,当你把所有设计规则都做到位了,画熟练了,自然就好看。拿你前面 ...

受教了,我铺铜时勾了 死铜移除,断头铜皮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画板好看不好看,其实不需要刻意追求,当你把所有设计规则都做到位了,画熟练了,自然就好看。拿你前面 ...

Protel里面貌似没有直接去除断头铜皮的设置,只能在产生断头铜皮的地方画一段keepout,铺完铜再删掉。

网友:
有同样的感受,每次板子印制出来后,先不说别人怎么看,自己都能把自己丑哭了,真心看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画板好看不好看,其实不需要刻意追求,当你把所有设计规则都做到位了,画熟练了,自然就好看。拿你前面 ...

这些断头的铜皮平时都没有注意过,应为规则里面没有这个的设置,所以没有注意,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习惯是按功能在板子上分好区域,然后连线。我看别人是边画变排,画出来的很不错,我要是这么画,会很慢 ...

我的体会和你差不多,总之我觉得最后PCB的布局是要综合考虑实现功能,加工厂易于加工,事后成品核对原理图便于查找问题等几个原则。

网友:
用photoshop比较漂亮

网友:
好看是次要的,性能保证,功能正常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器件不多   我看到器件多的头都炸了

网友:
先求通,再求稳定耐用,最后再求色、香、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