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三点式振动频率计算

楼主:
RT,请教一下,图中HJ882部分的三点式震荡谐振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A:
这个电路也没有标明哪里输入哪里输出,一个电感只说1.5T而没有电感量,另一个则标着4R7(电阻?),根本无法计算。况且从电路结构分析也不太像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也没有标明哪里输入哪里输出,一个电感只说1.5T而没有电感量,另一个则标着4R7(电阻?),根本无 ...

U+,u-那里就是输出3MHZ,1.5T是绕线电感,感量有变化的,4R7是 4.7uH 工制电感,这个是我标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U+,u-那里就是输出3MHZ,1.5T是绕线电感,感量有变化的,4R7是 4.7uH 工制电感,这个是我标错.

这个电路要振荡,U+U-之间的阻抗性质必须是感抗,那个1.5T的电感必须很小。楼主没有给出U+U-之间到底接的是什么,根本无法计算振荡频率,甚至是否能够振荡都未可知。

网友A:
根据楼主图上的标注,只能猜测:U+U-之间可能接了一个压电陶瓷之类的固体谐振器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振荡频率也就根本不用计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图上的标注,只能猜测:U+U-之间可能接了一个压电陶瓷之类的固体谐振器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振荡 ...

是的,就是一个 压电陶瓷片,测的频率是3MHZ,这个电路要如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一个 压电陶瓷片,测的频率是3MHZ,这个电路要如何理解

那就很好理解了。
电路中与振荡器有关的是Q2,其他两个晶体管只管供电,可以忽略。
Q2的三个电阻只管偏置,与振荡频率无关。L2电感量很小可以认为对于高频短路,L1电感量很大是一个高频扼流圈,只管供电,对于高频开路。这样一来与Q2振荡有关的只有C1、C3、C4以及压电陶瓷。其中C3接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C4接在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剩下的就是C1与压电陶瓷片串联后接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
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的电抗要求是发射极接的两个电抗同性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另一个不同性质的电抗,所以一定要求C1与压电陶瓷片串联后呈现感抗。
而压电陶瓷片的阻抗特性是:在其串联谐振频率一下以及并联谐振频率以上均为容性,只有在这两个频率之间为感性,所以这个电路要么不振荡,要振荡一定在上述两个频率之间,而压电陶瓷片的这两个频率十分接近,所以振荡频率唯一由压电陶瓷片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很好理解了。
电路中与振荡器有关的是Q2,其他两个晶体管只管供电,可以忽略。
Q2的三个电阻只管偏 ...

非常感谢,  学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很好理解了。
电路中与振荡器有关的是Q2,其他两个晶体管只管供电,可以忽略。
Q2的三个电阻只管偏 ...

压电陶瓷是3MHZ,怎么去计算这个电路 元件值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是3MHZ,怎么去计算这个电路 元件值的选择

已经在7楼回你了。
你这个压电陶瓷片的两个谐振频率就是在3MHz左右(两个频率相差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