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怎样改变显示分辨率?

楼主:
DE1-SoC板通过VGA外接LCD显示器,及键盘鼠标;安装官方下载的Linux_console_with_FrameBuffer。只有1024x768一个分辨率,显示器最佳为1680x1050,显示出来较难看,想改为1680x1050。
网上查了半天,说的什么xrandr、hwinfo等,这个系统根本不认识。只有一个fbset命令还算认识,但也没能增加一个显示1680x1050的模式。
那位大大知道怎样处理,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只修改Linux下的设置估计不行,还要硬件显示驱动支持,你看一下官方有没有相关显示说明。

网友A:
1.altera_vip(qsys中 IP 核)
2.dts (设备树文件)
3.altera_framebuffer配置(make menuconfig)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ltera_vip(qsys中 IP 核)
2.dts (设备树文件)
3.altera_framebuffer配置(make menuconfig)

楼上言之有理,看来对于de1 soc了解得相当范到位

网友:
谢谢。本以为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原来要这么麻烦,又得忙活一阵子了。
顺便请问:DE1-SoC是不是没有VGA显示逻辑部件,要用FPGA实现?

网友:
原来这里有一大坑!!!

VGA真是由FPGA实现的,而是由Altera VIP实现。
这就是说你想用FPGA做自己的关键、高速算法,又想用Linux的图形界面做非关键低速处理,那么FPGA程序中就必须包含VIP。否则,FPGA程序一下载,屏幕就一片漆黑。
而VIP是收费的。我在网上找了一整天,最后编译出来都是_time_limited.so
天哪,难道我得自己写个VIP?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键盘和鼠标是直接接在板子上面的两个USB口的吗?

网友:
是的,键盘和鼠标是直接接在板子上面的两个USB口

网友:
另外,后来发现在V16.1下,只用Frame Reader和Clocked Video Output两个VIP不需要Licence。Intel还算是有点良心,没把路全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