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keiil5选不了芯片

楼主:
安装完keil5.11后
  在芯片选择这里没有型号可以选

按packs弹出这个

按了check for updates后也没找到stm32f103跟407的芯片
,新手小白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你的窗口最下边显示Reading one or more Pack descriptions failed,应该是check for updates失败了.
你可以到Keil网站下载pack文件,http://www.keil.com/dd2/Pack/

再用Pack Installer导入

网友:
请楼主参考我如下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892-1-1.html

网友:
一楼正解,去网站下载省时省力

网友:
pack install里的update后应该是可以找到的,如果没找到,应该是update不完整就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