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pwm波经ir2104放大后驱动buck电路问题

楼主:
用multisim仿真pwm波经ir2104放大后驱动buck电路,但是像图片里显示的一样,为什么没有放大呢?原因在哪里?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为什么用ir2104不能放大pwm电压

为什么用ir2104不能放大pwm电压

发生器给的pwm

发生器给的pwm

经过ir2104放大的pwm

经过ir2104放大的pwm

网友A:
别用4007 换个肖特基二极管试试 把你的图发上来 源文件

网友A:
还有好好看看ir2104的datasheet 看看vs是接哪里了  自举电容丢哪里了

网友:
这个是源文件

设计1.ms14

设计1.ms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好好看看ir2104的datasheet 看看vs是接哪里了  自举电容丢哪里了

我先焊的电路板,实验确实放大了,所以想看看仿真会出现什么想象,画完了之后没有放大。。。。vs和vb之间需要加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4007 换个肖特基二极管试试 把你的图发上来 源文件

发了源文件

网友A:
元器件参数我是随便填的特别是哪个电容
仅供参考

设计1(1).ms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参数我是随便填的特别是哪个电容
仅供参考

谢谢您!请问buck电路输出是二极管两端电压还是电感后面电容两端电压?还有如果想让输出稳定是不是需要加个反馈?

网友A:
r1两端电压 需要稳压的的话肯定是需要闭环控制的 采样输出电压调节占空比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两端电压 需要稳压的的话肯定是需要闭环控制的 采样输出电压调节占空比即可

采样是用AD采输出的pwm波吗?而不是直接去数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是用AD采输出的pwm波吗?而不是直接去数值吧

ad采样的是经过滤波后的电压值 该值与pwm是成一定的线性关系的(函数关系 )  多看书吧

网友C:
ir2104 multisim14中就有吗?还是自己添加的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ir2104 multisim14中就有吗?还是自己添加的元件库?

就有

网友:
楼主,我用了这个电路,在单片机输出的0-3.3的pwm中,还是没有被正确放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