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8010逆变单相正弦波

楼主:
我最近用eg8010做一个单相正弦逆变,在了解这个IC,想问下,用eg8010 如果我不用液晶什么的,就用来逆变,还需要编程控制吗/ ?  还是说 ,可以直接通过外部电路控制芯片

网友A:
“用eg8010 如果我不用液晶什么的,就用来逆变,还需要编程控制吗/ ? ”
最好的方法,是仔细阅读该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eg8010 如果我不用液晶什么的,就用来逆变,还需要编程控制吗/ ? ”
最好的方法,是仔细阅读该芯片的d ...

没有   你可以看下  手册就是产品手册

网友:
看来没有电赛的小伙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