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手电突然不亮了,充一下电就立马就亮了,有什么科学道理么?

楼主:
RT
最近一直骑车上下班,晚上一直随身带着强光手电,比较小巧的那种。使用USB口充电。
今天突然不亮,一路上又是敲打,又是疯狂按按钮,都不行。记得好像前天充过电。。
回来,怕是有短路的或者其他问题不敢贸然充电,就插上插座立马又拔下来了,期间看到充电指示灯确实亮了。
我尝试按一下开关,发现居然亮了,亮了,了。。

没想明白,这有什么科学道理么???

网友A:
应该你不是没电断电。电压不稳还是咋的。充上电给个压上去了就可以用了?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你不是没电断电。电压不稳还是咋的。充上电给个压上去了就可以用了?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也碰到过这种情 ...

很奇怪。。。难道芯片进入到了什么未知状态?导致按钮的按动无法响应?。。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B:
锂电池都有一个保护板,你这问题就是保护板保护了没输出,另外一个可能是控制开关的那个单片机程序跑飞了,给充电时有一个复位过程于是就单片机又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都有一个保护板,你这问题就是保护板保护了没输出,另外一个可能是控制开关的那个单片机程序跑飞了, ...

有可能。。里边确实有芯片,撩了一眼大概看到了一颗SOIC8的芯片,不过角度太刁钻,有没有烙铁,就没有拽出来看看。。。

网友:
什么什么道理,手电没电了,你充上电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可能在某一个瞬间电池电压突然不稳定了,芯片采集到了,进入低压关断保护,随后功能都不运行,但是你又插上充电了,充电插入时,将低压关断的标志清掉了,所以手电又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都有一个保护板,你这问题就是保护板保护了没输出,另外一个可能是控制开关的那个单片机程序跑飞了, ...

我记得以前用索尼P908的时候,有块原机电池就总出这个问题,电池电量小于10%就会突然关机充不进去电,必须用万能充充一下才可以继续放进手机正常充电

网友:
接着上面分析的基础上,
或有结构部分接触不良的故障隐患
其原因:“突然不亮,一路上又是敲打,,,,,就插上插座立马又拔下来了,期间看到充电指示灯确实亮了。,,,

网友:
电池保护了,充电一下就激活了

网友:
锂电池有电池保护板+1
当电压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会切断输出 测量电压是0V 当充电的时候会唤醒电池 又有输出

网友C:
不是保护板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低电保护了,需要充电唤醒。一般来说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保护板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有可能,看到电池上确实有一块很小的PCB板。一会拆开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有电池保护板+1
当电压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会切断输出 测量电压是0V 当充电的时候会唤醒电池 又有输 ...

好像是看到了,很小的一小条。等会拆开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看到电池上确实有一块很小的PCB板。一会拆开详细分析一下。。。。

帅 分析完了记得来论坛分享哦~造福eeworld坛友 人人有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