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真的不敢用了!

楼主:
         STM32F429,功能强大,还能带个LCD,很高兴。
         但是,开发F4,一不小心用HAL库,对它的函数调用的繁杂深感不妥,非常垃圾。开始曾试着去掉HAL库,特别是中断,使用寄存器直接操作。然而工作量大。

       今做一个平台,使用F429IGT,时钟设置到180MHZ,硬件上,使用TIM1控制电源,互补输出,频率200KHZ,在它的一个周期内,开了两次ADC --- 用于同步采集电压,并使用DMA传输8次数据后处理,
     打开的中断有:
               DMA中断,中断频率=200KHZ / 8 * 2,
               ADC中断,中断频率= 200KHZ *2 (两个ADC)
              TICK中断,每毫秒一次。
              TIM1中断,200KHZ

              中断函数还没有写,空的!以上这几个,就让F429在中断里处理出不来了!
      后来,把TIM1的频率降低到100KHZ时,才可以工作!

      由此,可见HAL库的效率,何等的低!一个F429,180MHZ啊,还抵不上一个TMS320F28027的速度

网友:
关键是要熟练和变通

网友A:
HAL库让一个好CPU变成垃圾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库让一个好CPU变成垃圾级

那么请用标准库,但标准库好像不支持STM32F429,所以,希望ST能继续出标准库。

网友:
DMA传输数据会占用总线,虽然内核还能继续做计算和逻辑,但是数据总线被DMA占着可能会影响速度,偶尔占一下影响不大,DMA数据一旦多了效果就明显了。大概HAL库本来就是方便程序猿和用系统的人的,偏硬的EE可能会嫌弃HAL的效率

网友:
180MHZ只是CPU的速度,你的FLASH指令预取开了么,我猜就算开了指令预取,flash读取速度也到不了100M,所以木盆的短板可能是flash,你试试在RAM中执行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