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的PID算法得问题 请各位控制大神千万 帮我解答一下

楼主:
看到有不少人问到底如何让UK值与PWM占空比值对应 -----这句话中的“UK”是什么东西,我理解不了这个无法看懂接下的文章,各位大佬千万解答一下。。

网友:
UK值是通过PID算法计算出来的控制量。

网友A:
那对于直流电机来说就是输出的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对于直流电机来说就是输出的电压对吗?

至于计算出来的数值是不是有实际意义是不一定的, 要看你环路设计

网友B:
把资料发上来,看一下才能知道

网友:
Uk是计算出来的控制量,如果控制对象是电机的话,并且电机电压是通过PWM来调节的话,此时算出来的Uk应该对应的是占空比,输出限幅处理之后可以直接修改PWM的占空比来达到控制电机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资料发上来,看一下才能知道

那么经过AD采样
1、给定2.5V对应为 512
2、反馈1V对应为 205
假定经过PID计算得到的UK为400
也就意味着输出电压应当为(400*(UPWM峰值电压))/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经过AD采样
1、给定2.5V对应为 512
2、反馈1V对应为 205
假定经过PID计算得到的UK为400
也就意味 ...

就是这个东西 最后那个公式我也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