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准备控制类题目的大佬们进来讨论下

楼主:
你们都准备了些什么模块?互相参考一下嘛
我们组准备了光电测距模块,摄像头模块,MPU6050,TFT显示屏,各类电机都准备了点
都说一下准备了啥然后互相看下有没有值得补充的

网友:
哦对了还有各位准备的机械结构  比如我们组准备了一些直角支架还有一下转轴

网友:
哇这论坛一个人都没有?

网友A:
哇,终于找到了组织,大佬,带带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终于找到了组织,大佬,带带我啊

- -这是讨论贴呀,别说啥找到组织什么带带之类的,先说下你们准备了啥啊

网友B:
看看往年的竞赛题目分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9596-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往年的竞赛题目分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9596-1-1.html

这玩意儿早看过了  11 13 15年的摆都做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早看过了  11 13 15年的摆都做过了

看来准备的挺充分。加油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准备的挺充分。加油加油

就怕准备的模块不够充足  开个讨论帖结果没人进来讨论  真是心累- -

网友D:
你们是准备做飞行器吗?我看了一下网上说的,还有一道控制类的题目是小球和摆杆的,这个是要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准备做飞行器吗?我看了一下网上说的,还有一道控制类的题目是小球和摆杆的,这个是要做什么呢?

没打算做飞机,没学过瑞萨的芯片,而且学院不给买无刷跟电调来用,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另一个题了
至于小道消息说的球+摆的,我没想到是啥题目,猜测是平板稳球之类的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都准备了什么电机呢?机械结构要准备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都准备了什么电机呢?机械结构要准备什么呢?

直流电机 空心杯电机 步进电机      机械结构就是直角支架跟一些转轴
那么你们准备了啥 总不能一直是我在说吧

网友E:
差不多吧,还有MPU6050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吧,还有MPU6050啥的

这个也准备了  还有4块空着的

网友:
板球控制系统,不用猜了

网友F:
对于半球控制系统我们需要什么模块呢。各位有没有关于板球控制系统的资料

网友G:
大一小辣鸡,今年来凑凑热闹,只会51,12,arduino,,话说15年风力摆的摆幅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一小辣鸡,今年来凑凑热闹,只会51,12,arduino,,话说15年风力摆的摆幅怎么控制?

其实经过公式之后最终给定的是一个角度值,A*Sin(wφ+t),A是简谐运动的振幅,但风力摆里面的A是你所要摆幅的最大值换算成的角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半球控制系统我们需要什么模块呢。各位有没有关于板球控制系统的资料

B站好像有个外国人做的板球平衡板系统的视频 你可以去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