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国四OBD的协议问题

楼主:
摩托车电喷领域里以前读取数据流和读取冻结帧部分都是厂家自己定义的,现在摩托车添加了国四OBD要求,那么势必要将以前自己定义的数据流的格式和计算公式等统一起来,请问统一的格式哪里找呢? ISO15031-5里只有欧四要求的单个命令可以读取的格式,没有看到能够通过KWP2000中的命令读取的格式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标准,然后知道怎么依照标准进行设计和整改,材料问题不是啥问题,找合适的厂家即可解决。问题在于 ...

感谢,如你所言,还是要先把标准过一遍,再参照一两家的实际协议即可解决,刚刚入行,谈不上实践经验,中间还是绕了几次弯路,再次感谢!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参与!

网友B:
老哥请问你是怎么接线的,我车上检测接口是6p,我按照电脑检测仪接了三根线读取不出来,挖坟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你是怎么接线的,我车上检测接口是6p,我按照电脑检测仪接了三根线读取不出来,挖坟勿怪

可以看下你怎么接的线,一般来说线接对了就可以用。其次要确定你车上的系统和电脑检测仪选的系统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