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isym 测速传感器模块测试轮子的速度用,Risym 测速传感器模块中的A...

楼主:
我想用52单片机跟Risym 测速传感器模块测试轮子的速度,Risym 测速传感器模块中的A0口接单片机TO,我按照接出来之后,1602就是不显示速度,求指教。。。

网友A:
看看传感器是否工作 ,输出波形是否正常。要输出不对,检查硬件,输出对。看程序读取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传感器是否工作 ,输出波形是否正常。要输出不对,检查硬件,输出对。看程序读取哪里有问题。

输出矩形波,在程序中使用了TO做计数器,T1做定时器,我现在被它搞懵了,测速传感器的信号线是不是要接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矩形波,在程序中使用了TO做计数器,T1做定时器,我现在被它搞懵了,测速传感器的信号线是不是要接外 ...

测速传感器的信号线是不是要接外部中断?要接中断,设置成沿触发的方式。

网友:
不需要接外部中断,T0口不是有计数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