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单电源供电的放大芯片啊

楼主:
大神们有谁知道满足在1M-40M的频率段可以增益40DB(可调)   输入幅度在100mv以下的 同时又是单电源供电的芯片吗

网友A:
如果你要找的是运放,那么去LT、ADI、TI的官网根据需要选型。不过,高速运放可是非常贵的,数MHz至数十MHz已经短波到VHF频段的信号了,应该用高频电路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找的是运放,那么去LT、ADI、TI的官网根据需要选型。不过,高速运放可是非常贵的,数MHz至数十MHz ...

我去查了,感觉全部符合要求的没找着,不过你所说的用高频电路解决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查了,感觉全部符合要求的没找着,不过你所说的用高频电路解决是什么意思啊

满足要求的运放当然有,就是很贵,没找到是你不会找或者不耐心找。高频电路就是无线电台、无线接收机所用电路,其中当然有放大器,只不过不是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要求的运放当然有,就是很贵,没找到是你不会找或者不耐心找。高频电路就是无线电台、无线接收机所用 ...

哦哦  那我再去找找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满足要求的运放当然有,就是很贵,没找到是你不会找或者不耐心找。高频电路就是无线电台、无线接收机所用 ...

大神 我刚刚在论坛里看到有个将AD603双电源供电转为单电源的   请问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我刚刚在论坛里看到有个将AD603双电源供电转为单电源的   请问你知道怎么弄吗

绝大多数运放都可以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区别仅在于参考点,这有什么难的?不会说明你连大学基础课都没掌握,赶紧回炉看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运放都可以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区别仅在于参考点,这有什么难的?不会说明你连大学基础课都没掌 ...

你的意思是正负5V的改成10V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正负5V的改成10V供电吗

需要多高供电电压要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值和需要的增益来选择,同时兼顾考虑运放的工作电压范围和输出特性。

网友:
恩   我也查到这款了  不过不知道级联效果怎么样   你用过这个吗

网友:
你好  你找到合适的了吗  能够分享下吗??

网友:
???你提早拿到国赛题了???

网友:
7月27号就拿到H题了,牛啊
我们是8月9号拿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