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89C52控制DAC0832遇到问题

楼主:
我在用STC89C52RC控制DAC0832的时候,Iout1后接了一个LM358,完全按照芯片手册的典型电路接线,发现5V参考电压最多只能输出0.59V的固定电压(我数据保持恒定值的),求助啊,我电源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先测DAC输出,判断是DAC输出问题还是运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DAC输出,判断是DAC输出问题还是运放问题。

DAC输出是电流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AC输出是电流量啊

接个电阻即可转换成电压,当然也可以直接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阻即可转换成电压,当然也可以直接测电流。

电路图是这么的,仿真没问题(没有用轨至轨运放),但是实物做出来只能达到-3.5V,求解,需要看我的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这么的,仿真没问题(没有用轨至轨运放),但是实物做出来只能达到-3.5V,求解,需要看我的代码 ...

你这个是差分输出,根本不是什么电流输出,直接用表测DAC输出电压,软件分别给最大值、最小值和中值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差分输出,根本不是什么电流输出,直接用表测DAC输出电压,软件分别给最大值、最小值和中值测试 ...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差分输出,根本不是什么电流输出,直接用表测DAC输出电压,软件分别给最大值、最小值和中值测试 ...

但是实物做出来真的差太多了,我一个同学也是,只能输出2.5V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完全正常

说什么呢?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