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留言:恩智浦KW41线上交流会,你希望他们讲讲哪些内容

楼主:
恩智浦KW41目前已经接近尾声,大赛评选正在进行中,基于参赛开发网友的反馈,恩智浦近期要有一个线上交流会

初步预估演讲内容概况:
讲讲这次基于KW41开发的大赛作品
讲讲KW41这款可同时运行BLE和Thread(基于IEEE 802.15.4)两套协议栈的无线MCU
形式:网络视频直播,可在线直接互动。

#具体大家都想听听什么内容,快来跟帖留言哈#,我们会收集大家意见并反馈给恩智浦。

网友:
详细讲讲thread

网友A:
详细讲讲thread组网相关的东西吧,之前感觉join时间挺长的,而且router reboot之后,ed死活join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细讲讲thread组网相关的东西吧,之前感觉join时间挺长的,而且router reboot之后,ed死活join不了{:1_101 ...

shiny,你的作品总结也发我一份啊,差点把你漏掉了

网友:
多介绍一些网络方面的内容吧。

网友:
讲讲thread组网的实现吧。感觉这块问题很多。

网友:
1.介绍一下KDS3.2中各个菜单项的功能和设置注意事项。
2.如何在不中断调试运行时将自定义的状态信息输出到console控制台?
3.如何填加跟踪观察的变量?
4.如何在源文件中设置和移动快速查看锚点?
5.如何查看程序占用FLASH大小,变量和缓存占用RAM的大小和分布情况?
6.Connectivity Framework中的TimersManager定义的各种定时器都是由TPM定时器实现的,在软件编程时并不需要特别指定使用哪个TPM。而在需要处理输入捕获计数器时又需要调用Kinetis SDK的drivers,需要明确指定使用哪个TPM。这两套调用会不会发生冲突?程序同时使用Connectivity Framework和Kinetis SDK v.2.0的部件时需要注意什么?此外,蓝牙协议也会使用定时器,在程序中直接操作TPM会不会对蓝牙这样的高级协议应用产生影响?
7.在KDS编译输出中能否查看程序对KW41Z硬件资源的使用报告?比如:使用了哪些TPM,使用了哪些IO,ADC和DAC等,从而了解程序
8.Framework和SDK的drivers都按功能分了多个源文件和头文件。那么在编写应用软件时,如何分类规划程序文件?什么情况应该在同一个文件里,什么情况应该分成两个文件保存?如何在项目中添加源文件并使其中的函数在其它源文件中可以访问?
9.能否通过一两个实例讲解一下Framework中的多任务处理,事件的定义,生成与处理?
10.FreeRTOS
11.Bluetooth和SMAC各有一个wireless_uart示例程序,我测试后觉得Bluetooth的通信质量更好,也更可靠。这是因为BLE比802.15.4更好吗?您怎么看BLE和802.15.4?
12.BLE手机应用需要什么开发工具和软件?开发BLE在Windows平台上的应用需要什么开发工具和软件?
13.能否详细解读一下NXP提供的middleware,如何读懂每个中间件的源程序?组件之间如何传递参数,交换数据?特别是BLE协议

网友B:
上图是MKW41Z512RM参考手册上给出的ADC模块的结构图,给出的特性如下:
• Up to four pairs of differential and 24single-ended external analog inputs
• Output modes:
• differential 16-bit, 13-bit, 11-bit, and9-bit modes
• single-ended 16-bit, 12-bit, 10-bit, and8-bit modes

而在MKW41Z512数据手册中给出的引脚说明只有一路差分,5路单端输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不一致?还是另有多引脚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MKW41Z512RM参考手册上给出的ADC模块的结构图,给出的特性如下:• Up to four pairs of  ...

其中的4路差分是不是复用的? 其实同时只能用一路?

网友:
1. end device如何能在唯一的router节点更换后能够重新加入新网络?即重置设备? 比如Thread组网后, 重新更新router固件, 那么end device就无法入网了。end device包括sleep device, 有时候加个按键去重置节点不大现实, 比如有50个节点。
2. 边界路由设计, 包括IPv6, IPv4实现(SDK里只提到如何创建和转发TUN接口数据,希望能推荐外网IPv4到Thread网络的方案)

网友:
讲啥都不如:
开源开源开源开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讲啥都不如:
开源开源开源开源......

所有帖子我就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中的4路差分是不是复用的? 其实同时只能用一路?

只有多个输入复用一路AD转换器,没有听说过一路输入复用多个AD转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帖子我就服你

哪天我醉了,打电话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多个输入复用一路AD转换器,没有听说过一路输入复用多个AD转换器的

意思就是2组差分输入用mux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