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77和OPA227不能当电压跟随器,巨坑啊

楼主:
 用OPA277和OPA227当电压跟随器,结果输出比输入低0.5V左右
刚开始怀疑电路问题,后来更换其他运放正常了

网友:
要么你买到假运放,要么用得不对。

网友:
兄弟你的In/Out触轨了吧???

网友:
所有运放都可以接成跟随器,只是要注意输出和电源电压的关系,这决定了范围。

网友:
首先这个芯片是从TI申请的,所以绝对是真芯片
第二 供电正负12V,输入2.048V,结果经过跟随以后  变成了 1.8V左右吧

接法绝对没问题,2.048接到同相输入端,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接了个500欧姆的限流电阻,

后来换了运放,换了ADI的OP462就正常了,所以我才说 OPA227  OPA277不能接成跟随器

网友:
要看看芯片输出能力吧!

网友:
其中只说明opa227做缓冲时输入电流一定要限制在20ma大小,所以需要在输入回路或者反馈回路中串联电阻,其中只是举例说当电源理想时在Vs=10V时,回路里要串联一个500欧,并不是指所有都是5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