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怎么把数组放到flash里

楼主:
当我运行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软件不太懂。硬件倒可以看看

网友A:
数据太多?  英语的意思好像是什么太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太多?  英语的意思好像是什么太长了

应该是ram内存不足,所以应该把数组放到flash里 ,你知道应该怎么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ram内存不足,所以应该把数组放到flash里 ,你知道应该怎么放吗?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我用过KL26  山外有库   他的库函数里有这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能说清楚点吗?在哪里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我用过KL26  山外有库   他的库函数里有这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msp430F552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清楚点吗?在哪里加?

你想把那个数组存到flash里?比如 const unsigned char[] test = {1,2,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把那个数组存到flash里?比如 const unsigned char[] test = {1,2,3};

用const就可以直接把数组从RAM转到flash里吗?程序在附件里了,帮忙看看,谢谢

AD2.eww

157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数组的数据类型前加const关键字,就 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const就可以直接把数组从RAM转到flash里吗?程序在附件里了,帮忙看看,谢谢

不加const是变量,可以修改所以要存在RAM里
加const是常量,不可修改,会存在flash里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你上传的附件只是工程文件,里没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