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2560 串口发送的一直是00

楼主:
自己焊的最小系统  串口可以发送数据  但是电脑接收到的一直是00
void US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1<<UCSZ01)|(1<<UCSZ00);//8bit+1bit stop
         UBRR0L=(fosc/16/(baud+1))%256;
         UBRR0H=(fosc/16/(baud+1))/256;
         UCSR0B =(1<<RXEN0)|(1<<TXEN0)|(1<<RXCIE0);//RXCEN TXCEN

        }

网友:
void UART0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while (!(UCSR0A&(1<<UDRE0)));
         UDR0=mydata;
}

网友:
程序我也对了数据手册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求懂的大神给看看

网友:
我看百度上说   有可能是虚焊了     不太明白   三个串口  两个是232出来的   一个直接是TTL电平的  都是这个情况    不理解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
如果是232的话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波特率跟AVR单片机的熔丝位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解决了   是因为熔丝位配置的不对   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学习AVR单片机,使用的是IAR开发工具,2560只找到了英文手册,看起来比较费劲,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中文手册或者学习例程,可否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是自制的atmega2560电路用编程器供电时,向esp8266串口通信正常,esp8266可正常接收信息,

但用AMS1117将12DC减压到5DC供电时,esp8266接收的是乱码或什么都没接收到。(esp8266独立供电)

那位大神能解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另外,用AMS1117供电可控制步进电机正常工作。

网友:
及附上我的ams1117接线图

网友:
再另外,用5V干电池供电向esp8266串口通信正常,esp8266可正常接收信息。

网友:
用10V干电池经ams1117降压到5V供电,向esp8266串口通信正常,esp8266可正常接收信息。

网友:
用变压器降压到10V再经ams1117降压到5V供电,esp8266接收就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