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
两块开关电源能够直接串联吗?或者说,两块12V的开关电源怎么样能得到一个24V的输出?求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两块开关电源是一模一样的,都是12V/4A的同一个厂家,同一个型号的开关电源,问了好多人,都说理论上可以,但是没有人试过,我也不敢试,有没有人试过,告诉哦我怎么做,万分感激

网友A:
没串过,顶下贴,等待大佬回答。

网友B:
能不能串,看地回路设计,浮地设计可以串,否则会短路其中一组,自己去测测。

网友C:
正常情况,应该是可以串联使用的。不要超过两个电源中小的那个电流限流值。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在串联的时候,在A电源正接B电源负时中间串一个电阻,串好后,上电,然后测量此电阻上是否有电压,就能看出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 两块开关电源能够直接串联吗?
—— 可以,假如其中有一块是绝缘型,或者两组输入电源互相绝缘的话。(后一种条件有点荒唐)

网友D:
一般的可以的,如果有些开关电源的负极和大地是相连的,如果相连的,就不要串了,比如有的复杂的通信电源别串了,,,
要串的开关电源最好是相同种类相同规格的,这样电源的内阻一致。
长期串联开关电源使用,不是好想法,,,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串,但要把两块电源做好绝缘,包括与机壳的绝缘

网友:
理论上是应该可以的啊   不过 24V的开关电源很多啊    何必要这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串,看地回路设计,浮地设计可以串,否则会短路其中一组,自己去测测。

我串起来了,电压没有问题,但是电流达不到预想的,例如还是上面的电源12V/4A两块串起来,电流最大只能打到3A,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应该是可以串联使用的。不要超过两个电源中小的那个电流限流值。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在串联的时 ...

这个我知道,我用的是两块相同的电源,不存在你说的超过小的那块电流的限值。但是你说的这个串一个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串过,顶下贴,等待大佬回答。

询问了开关电源的厂家,人家说能串,后来我们也做了实验,也证实了确实能串,但是如果你要试验的话,最好找两块一样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可以的,如果有些开关电源的负极和大地是相连的,如果相连的,就不要串了,比如有的复杂的通信电源别 ...

恩恩,我试验了是能行的,但是还是有一点问题,串联后电流达不到预想的值,例如两块12V/4A串起来后,电压是达到了预想的24V但是电流并没有达到4A,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串,但要把两块电源做好绝缘,包括与机壳的绝缘

你说的意思是两块电源不能共地吗?但是用同一路输入,再怎么做都会共地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串起来了,电压没有问题,但是电流达不到预想的,例如还是上面的电源12V/4A两块串起来,电流最大只能打 ...

这个电源的具体设计有关,主要是限流保护部分,需要咨询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具体设计有关,主要是限流保护部分,需要咨询厂家。

恩恩,好的,跟厂家沟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