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和PWM共用一根数据线的电路解决办法

楼主:
现在我需要设计单线通讯的串口和PWM共用一根线的电路,自己想着画了一个电路 不知道对不对 求各位指点一下,串口通讯和单片机输出的PWM是分时工作的,主要就是在彼此单独工作期间不会对对方造成什么影响,串口工作时输出的高低电平不会对未启动的PWM这边造成干扰,单线输出上拉一个0.3ma的恒流源,下拉一个36K电阻。

网友:
1. 没看出PWM是怎么工作的。
2. LM324的输出是个模拟信号,一直都抢占着通信线,根本无法通信。

网友A: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从出发点就是错的,不值得做。
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需求使你要在串口上输出pwm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从出发点就是错的,不值得做。
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需求使你要在串口上输出pwm么

是分时用的 ,要么用来串口通讯 要么用来PWM 不是同时,需求是我只有一根信号线和地 既要实现串口通讯又要能实现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