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球心间距BGA封装,可以直接顶层引线吗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最近要做一个pcb板,BGA封装,5*5mm,球心间距0.5mm,封装文件中焊盘直径11mil,我需要用到如图标红的一些焊盘,请问可以直接引线出来吗,还是说要打过孔?
如果要打过孔的话,最少要几层板呢?

设计图

设计图

封装

封装

网友:
                                                   打过孔是标准的做法

网友:
单纯为了走通,,,
用的焊盘并不是很多,两层估计可以
4层也可以,6层都没必要了,要综合考虑

网友:
可以从顶层直接走线,但从焊盘之间走线对PCB的制作工艺要求较高,如果一些没用到的引脚可以与某些连线直通(NC脚或在功能上准许与需要的某些管脚直连)那就大大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