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
这个电压跟随器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别竟然这么大,电流源转电压做输入信号,,本来只要直接放大就好,可放大倍数仿真与理论相差太大就想加个电压跟随器稳定输入信号,可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网友A: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你输入的电压太低!1mv!导致非线性的失真!你把电阻加大,或者电流源加大,或者10mv,100mv,加大试试!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除非电压跟随器有问题

网友:
LM324的Vos=2mv,跟随器输出的失调电压就是2mv,输入1.199mv+失调电压2mv ,输出不就是3.199mv吗?

网友A:
另外你的运放电源不必用那种,接的太麻烦,软件自身就提供了TTL电源VCC+12和VEE-12,直接接上就行!

网友B:
不要太相信仿真,仿真与实际相差太大,一定要实际测试,可以先用面包板搭建电路

网友C:
电路不对,输入应该电压源。如果用电流源,得有负载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不对,输入应该电压源。如果用电流源,得有负载电阻。

我用那个电流源模拟我的硅光电池啊,电流源并上一个电阻,运放的输入端就是电压啊,难道不是吗?看了很多硅光测照度的文章都是这样把电流源转电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相信仿真,仿真与实际相差太大,一定要实际测试,可以先用面包板搭建电路

那个电流源是用来代替硅光电池仿真的,在面包板上我直接放大没有接跟随器,但是放大倍数也不是我要的100倍,硅光电池接收距离不远

网友:
电流源并上一个电阻,就相当于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那个电流源模拟我的硅光电池啊,电流源并上一个电阻,运放的输入端就是电压啊,难道不是吗?看了很 ...

晕,你的画法太不规范,一眼看上去不对,仔细看是对的。大幅提高R5数值,应试输入幅值远远大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但得在LM324的输出范围内,因为324并非轨到轨输出型运放,而仿真软件未必能模拟真实的型号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你输入的电压太低!1mv!导致非线性的失真!你把电阻加大,或者电流源加大,或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运放电源不必用那种,接的太麻烦,软件自身就提供了TTL电源VCC+12和VEE-12,直接接上就行!

嗯嗯

网友:
输入信号是电流源的话,不是应该用互阻放大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