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表头是安装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这个东西好像叫数字面板 4位半表头 ...
一般安装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通用表头工业上用的较多,包括电压、电流、计数、转数、压力、流量、温度等等的指示,在自动化仪表方面则用于指示设定值、测量值等,内置ADC的专用于电压或电流的显示。

网友A:
控制柜上开个方形口,安装进去?
大虾你想做啥呢?

网友:
测试机柜或功放上、工控设备用的比较多。

网友:
工业控制柜上的,感觉你这个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柜上开个方形口,安装进去?
大虾你想做啥呢?

看网上有很多卖这种电压电流表的 摆桌子上不好固定 想找一个放它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有很多卖这种电压电流表的 摆桌子上不好固定 想找一个放它的地方

好多都是控制箱上开个方口,嵌进去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镶嵌在钣金件里面,基本都是预留个这个表大小的位置,然后安装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