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测红外光照度

楼主:
   有用硅光电池测过红外的光照度吗?网上看的文章基本都是测可见光,然后接收都只放大几十倍就送到单片机处理,我现在想用硅光电池测红外能,硅光电池能接收到,但是距离太短大概才20CM左右,接收理论上放大100倍,实际并没有放大100,但是用一个接收可见光的硅光电池接到我的放大电路,都能接收到照明的灯,距离挺远的,就想着我的发射电路是不是不行,但是我的红外发射电路用集成的红外接收管接收距离能达到我要的,我用的红外发射管是小功率的管子,

网友A:
我现在想着要怎么增强我的红外发射管的发光强度,

网友B:
你必须确认你所用的硅光电池可以工作在红外频段且换能效率足够,但红外频段并非硅光电池适合工作的频段,其对短波长光更灵敏。做红外通迅,应换用红外光电三极管,你原来用的一体化接收器里就集成的是红外光电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必须确认你所用的硅光电池可以工作在红外频段且换能效率足够,但红外频段并非硅光电池适合工作的频段,其 ...

我用的硅光电池适应波峰是900nm的,还有一个是950n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着要怎么增强我的红外发射管的发光强度,

可以通过串联多个红外管提高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串联多个红外管提高功率

我没有串 ,但是增加了弄了三个发射电路然后把三个灯集中在一起,距离远一点,但还是没达到要的距离,,打算买功率大点的红外发射管,应该会远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硅光电池适应波峰是900nm的,还有一个是950nm的

即便可以工作在红外频段,还有个响应率问题,通迅可得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便可以工作在红外频段,还有个响应率问题,通迅可得讲究。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