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FTHR进程(5)关于充电

楼主:
上周加了锂电,这周就得给它充电。
看了下MAX14690的PDF里边有如下说明:
Smart Power Selector
The smart power selector seamlessly distributes power
from the external CHGIN input to the battery (BAT) and
the system (SYS). With both an external adapter and
battery connected, the smart power selector basic
functions are:
● When the system load requirements are less than the
input current limit, the battery is charged with residual
power from the input.
● When the system load requirements exceed the
input current limit, the battery supplies supplemental
current to the load.
● When the battery is connected and there is no
external power input, the system is powered from the
battery.

PDF的截图:

可见,如果负载的耗电小于输入电流的限制,那么自动从输入口充电池。

在mbed方面,直接把库那个resetToDefaults给调一下就行:
void MAX14690::resetToDefaults()
{
    intEnThermStatus = false;
    intEnChgStatus = false;
    intEnILim = false;
    intEnUSBOVP = false;
    intEnUSBOK = false;
    intEnChgThmSD = false;
    intEnThermReg = false;
    intEnChgTimeOut = false;
    intEnThermBuck1 = false;
    intEnThermBuck2 = false;
    intEnThermLDO1 = false;
    intEnThermLDO2 = false;
    intEnThermLDO3 = false;
    iLimCntl = ILIM_500mA;
    chgAutoStp = true;
    chgAutoReSta = true;
    batReChg = BAT_RECHG_120mV;
    batReg = BAT_REG_4200mV;
    chgEn = true;
    vPChg = VPCHG_3000mV;
    iPChg = IPCHG_10;
    chgDone = CHGDONE_10;
    mtChgTmr = MTCHGTMR_0min;
    fChgTmr = FCHGTMR_300min;
    pChgTmr = PCHGTMR_60min;
    buck1Md = BUCK_BURST;
    buck1Ind = 0;
    buck2Md = BUCK_BURST;
    buck2Ind = 0;
    ldo2Mode = LDO_DISABLED;
    ldo2Millivolts = 3200;
    ldo3Mode = LDO_DISABLED;
    ldo3Millivolts = 3000;
    thrmCfg = THRM_ENABLED;
    monRatio = MON_DIV4;
    monCfg = MON_PULLDOWN;
    buck2ActDsc = false;
    buck2FFET = false;
    buck1ActDsc = false;
    buck1FFET = false;
    pfnResEna = true;
    stayOn = true;
}

从上面可见,充电限制为500ma

以下是mbed的截图:

但是我做了下实验我用稳压电源接入5V电压,由于我的电池充足所以没任何动作,等用一段时间电池再说吧

来自 2楼

汇总贴在此:
MAX32630FTHR进程——by ddllxxr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114&fromuid=5365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汇总贴在此:
MAX32630FTHR进程——by ddllxxrr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谢谢管理

网友:
MAX32630

超低功耗Arm Cortex-M4,带有基于FPU的微控制器(MCU),带有2MB闪存和512KB 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