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电流怎么变大

楼主:
用msp430单片机发出占空比一定的pwm控制buck电路,电压已经从16v降到5v,很稳定,但是电流达不到要求,试验中电流只有0.87A,想让电流在3A以上,请问应该做出什么改变。求大神答疑!!!!

网友:
换电感啊,加大输入电流啊,莫斯管允许流过的电流都要达标啊这些

网友:
问题说的有点笼统了,大家很难有针对性的告知原因,一般地输入功率小,肯定输出功率就小。
或者功率器件不够,电感,MOS管等等的原因

网友:
请问应该做出什么改变
总要先有个未改变的,才谈得到“应该做出什么改变”吧?

网友:
“试验中电流只有0.87A”
是怎么实验出来的?

网友:
试验中电流只有0.87A,
楼主没有说用的是什么测定的,加了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