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

楼主:
请问的的BOOST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给输入到0.几伏稳压源就保护了。之后稳压源就算降到0V也有零点几安的电流
BOOST电路对电容有什么要求啊?电解电容可以不?

网友:
0.几伏稳压源就保护,可能电流过大稳压源保护了,可以提高PWM的频率试试

网友A:
短路了吧,兄弟

网友B:
这个电路本身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吧,兄弟

没有是程序跑飞了!  直接给固定的PWM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本身没问题。

可是单片机采不到电压值!  导致程序跑飞!用电压表测是有电压的,但是AD就是采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单片机采不到电压值!  导致程序跑飞!用电压表测是有电压的,但是AD就是采不到

单片机供电不是一起的?你得有个启动自检啊,不要单片机上电了,主功率没上电就开始调pwm,占空比一下就跑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供电不是一起的?你得有个启动自检啊,不要单片机上电了,主功率没上电就开始调pwm,占空比一下就 ...

但是同样的算法BUCK电路就可以! BOOST就不行!占空比不是几万就是负几万!
而且占空比跑飞后,输入就给不了了!就像首贴那样直接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是同样的算法BUCK电路就可以! BOOST就不行!占空比不是几万就是负几万!
而且占空比跑飞后,输入就给 ...

只能说你的程序设计很不合理,输入低于多少应该出现输入低保护,需要延时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的程序设计很不合理,输入低于多少应该出现输入低保护,需要延时重启

我的430跑着跑着就自动重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