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无线鼠标中键 可以 放大缩小 吗 ?

楼主:
pads中,有线鼠标 按住 中键 上下移动,可以放大、缩小;
而 无线鼠标 的中键 却不行 。

请问,这是 怎么回事 ?

谢谢 !

网友A:
可以,用pads助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ads助手设置

谢谢,就是下图所示的吗

网友B:
可能是接口的数据定义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接口的数据定义不一样吧。

谢谢版主,研究下

网友:
一直用有线的   还没用过无线的啊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