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MSP430G2001最小系统图

楼主:
刚开始学,谢谢

网友A:
刚开始学习,就要从手册学起。
看了所有手册,熟记后你就是高手!  -------- 有基础的话。

网友B:
直接看芯片手册,上面有芯片最小系统图

网友C:
最小系统:VDD、VSS提供电源,
RST脚接47k到VDD,接100nF到VSS,
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VDD、VSS提供电源,
RST脚接47k到VDD,接100nF到VSS,
仅此而已。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学习,就要从手册学起。
看了所有手册,熟记后你就是高手!  -------- 有基础的话。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芯片手册,上面有芯片最小系统图

哦,了解,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