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如何为某一网络设计特定的现款呢

楼主:
比如设置全局GND线宽为30mil,但是现在某一个引脚密集的芯片由于引脚间距小,30mil的gnd会接触到其他引脚焊盘,这个时候请问怎么能单独设置这个gnd网络的线宽,这个规则怎么设置。  还有一个问题在ad的线宽规则中,设置几个隔离的地,如GND1,GND2,GND3线宽都为20mil为什么设置为INNet(GND1) and INNET(GND2) and INNET(GND3)不行啊  导致只能使用class

网友A:
很明显,回到规则里修改你的全局设置,,,
导线的宽度有三个值可以供设置,分别为 Max width (最大宽度)、 Preferred Widt(最佳宽度)、 Min width (最小宽度)三个值

网友A:
画图时不要设置过多规则,搞不清楚时,其实是把规则约束自己设置线宽规则不用那么麻烦,给一个文档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图时不要设置过多规则,搞不清楚时,其实是把规则约束自己设置线宽规则不用那么麻烦,给一个文档参考一下 ...

感谢版主奉献的资料   其实的目的是想单独设置某一个芯片引脚特殊网络的线宽,比如设置stm32的GND到滤波电容的焊盘之间的线宽,就这一段,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回到规则里修改你的全局设置,,,
导线的宽度有三个值可以供设置,分别为 Max width (最大宽度 ...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样的设置DRC规则检查 有的问题就查不出来,比如某些线的线宽被设置成了其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样的设置DRC规则检查 有的问题就查不出来,比如某些线的线宽被设置成了其他值

在Design 的Rule里设置一下Width Constraint的最大和最小线宽,调整到合适范围,
在规则检查的第6项Width Constraint会检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