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这个传感器时用在小车测速的,但是这个传感器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数据,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大佬们一定解答一下                                                      (1)我们如何读取它的测量值呢;
                                                      (2)对于小车而言,读取了测量值之后,如何建立他和电压的关系(不符合安培定律呀。。)
                                                             也就是如何建立他与PWM波的关系。

背面图

背面图

正面图

正面图

网友A:
芯片上没有刻字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光耦! 还需要码盘才能测速! 上面的芯片可能是是电压比较器,光耦接收到信号 通过比较器  输出方波。

网友:
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接收二极管(或三极管),

网友:
是不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没有刻字吗?

MH-Sensor-series 背面是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比图中多一个引脚,剩下外观上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光耦! 还需要码盘才能测速! 上面的芯片可能是是电压比较器,光耦接收到信号 通过比较器  输 ...

确实有一个码盘,那么这个传感器是像、单片机传递一个方波是吗?

网友:
东西在你手里拿着的,几个引脚是干什么的,看一下不就处了?

只要功能相同就行

网友:
它是向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您能指导一下如何采集这个信号吗?。。。

网友D:
他输出的是一个方波序列,需要光电码盘才可以测速,转速越快,输出的方波序列的频率越高,对应的电压量也会更高,上面的芯片是393这种电压比较器,采集信号的话不能直接采集AD信号,你需要做的事情是:在固定时间内读取脉冲的个数,比如所光电码盘是20个孔的, 那它转一圈有20个脉冲,如果此时你读取脉冲个数的时间间隔是1秒的话,在这一秒里面读取到的脉冲个数正好是20个的话,那它转速就是1r/s,*60变成60r/min,具体换算公式可以百度,我解释的可能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输出的是一个方波序列,需要光电码盘才可以测速,转速越快,输出的方波序列的频率越高,对应的电压量也会 ...

嗯呢1,谢谢啦,解释的这么详细 超有爱